[SPI/QSPI] 编译时将文件放在Flash区域用QSPI读取时返回地址无效

楼主(2022-01-21):
我在链接脚本的时候将文件链接到flash地址,读取的时候返回地址无效

/* Specify the memory areas */
MEMORY
{
FLASH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2048K
RAM  (x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128K
ITCMRAM (xrw)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64K
RAM_D1 (xrw)      : ORIGIN = 0x24000000, LENGTH = 512K
RxDecripSection (xrw) : ORIGIN =0x30000000, LENGTH = 128k
TxDecripSection (xrw) : ORIGIN =0x30020000, LENGTH = 128k
QSPI_FLASH (rx)      : ORIGIN = 0x90000000, LENGTH = 32m
}

  .fat_fs_img :
  {
      . = ALIGN(4096);
      __fat_fs_img_start__ = .;
      *fat12_fs.o(.data .data.*);
      __fat_fs_img_end__ = .;
  } > QSPI_FLASH

不管这里选择FLASH还是QSPI_FLASH 读取是中断函数HAL_QSPI_IRQHandler 的时候 flag是QSPI_FLAG_TE。

#define QSPI_FLAG_TE                   QUADSPI_SR_TEF  /*!<Transfer error flag: invalid address is being accessed*/

使用的是STM32H743XIH6开发板, 请问大神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意思是QSPI_FLASH (rx)      : ORIGIN = 0x90000000, LENGTH = 32m定义的不正常?

楼主:
.fat_fs_img     0x90000000        0x0
                0x90000000                . = ALIGN (0x1000)
                0x90000000                __fat_fs_img_start__ = .
*fat12_fs.o(.data .data.*)
                0x90000000                __fat_fs_img_end__ = .

map文件里面显示的地址是0x90000000 , 但是我用这个地址去读就会报无效地址的错误。
我就是想将一个文件编译到flash里面,然后代码可以读取这个文件。
我参考的例子是V7-032_QSP Flash的FatFS文件系统+QSPI Flash虚拟U盘(带文件系统,读每秒24.6MB)

网友:
引用 楼主:
.fat_fs_img     0x90000000        0x0
                0x90000000                . = ALIGN (0x1000)
...

这种的,用此贴的方案更好吧

配置为内存映射模式。

爽,一种非常给力的STM32H7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式,不再需要用户单独制作BOOT和APP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011&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