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怎样获取父窗口下的所有子窗口

楼主(2022-01-21):
请教下大家,emwin怎么获取父窗口下的所有子窗口?谢谢1

网友A:
在WM API列表里面有个函数的,是逐次获取每个子控件的。你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M API列表里面有个函数的,是逐次获取每个子控件的。你找下

我找到了这个函数
WM_GetFirstChild() 获取第一个子窗口,除了这个没找到有逐个获取子窗口的

我这边一个父窗口 有3个子窗口, 怎么获取呢?望指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M API列表里面有个函数的,是逐次获取每个子控件的。你找下

WM_GetFirstChild()
WM_GetNextSibling()
WM_GetPrevSibling()

通过这三个函数可以遍历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这三个函数可以遍历 多谢!

对,就是这个函数。可以把所有的检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