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库驱动I2C、SPI、SDIO精确延时

楼主(2022-01-22):
HAL库驱动中,由于某些外设的驱动需要使用超时判断(比如I2C、SPI、SDIO等),需要精确延时(精度为1ms),使用的是SysTick,但是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需要使用SysTick来提供系统时基,那么就冲突了,怎么办?

为什么ST要占用systick呢?

网友:
解决办法很多,根本方法就是重定向。比如我这个。

ThreadX的系统时钟节拍和STM32的HAL库时间基准都使用Systick的简单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213&fromuid=58

网友A:
perf_counter开源包更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erf_counter开源包更香

这个用起来确实方便,还附带了64位的时间戳,可惜Segger RTT不知道怎么输出64位的数据,只能用其他口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起来确实方便,还附带了64位的时间戳,可惜Segger RTT不知道怎么输出64位的数据,只能用其他口输出 ...

sprintf转换下就行。
sprintf(buf, "X, %llu, %d, %d\r\n", (long long)sys_tickclk, tick2, tick3);
SEGGER_RTT_SetTerminal(0);
SEGGER_RTT_WriteString(0, b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rintf转换下就行。
sprintf(buf, "X, %llu, %d, %d\r\n", (long long)sys_tickclk, tick2, tick3);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