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Lwip移植ping不通

楼主(2022-01-25):
平台:V6+DM9162,裸机
问题:初始化什么的都正常,PHY的寄存器读写正常,正常移植LWIP后无法ping不通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估计是驱动部分移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驱动部分移植有问题。

应该是驱动问题。设置回环发送数据都没有触发中断,但是绿灯倒是显示有数据在发出去,一闪一闪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我手里版本的HAL库底层有问题,重构一下就好了。白白浪费两三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驱动部分移植有问题。

请假一下大佬,DHCP按照官方提供资料没有成功,能帮忙看看吗?裸机移植,DHCP部分逻辑如下
#if USE_DHCP
    uint8_t cnt = 0;
    err_t err = dhcp_start (&gnetif);
    if(err == ERR_OK)
    {
        printf("lwip dhcp start success...\n\n");
    }
    else
    {
        printf("lwip dhcp start fail...\n\n");
        return ;
    }
    while(ip_addr_cmp(&(gnetif.ip_addr),&ipaddr))
    {
       HAL_Delay(500);
       dhcp_fine_tmr();
       ++cnt;
       if (cnt == 60 * 2)
       {
           cnt = 0;
           dhcp_coarse_tmr();
       }
    }
#endif

Start部分过了,但是一直获取不了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