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WHEEL 设置时间

楼主(2022-01-26):
2月 有28、29 两种日期, ,如何根据“年” ,来增减“日” 的 LISTWHEEL item 。

网友A:
这个自己控制判断就行了吧,貌似和listwheel没什么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己控制判断就行了吧,貌似和listwheel没什么关系啊。

我是想做出这样:闰年和平年切换时,日期由28天 和 29天切换时,需要增加和删除29号。但是只有LISTWHEEL_AddString ,没有LISTWHEEL_DelString  接口。

难道这个思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做出这样:闰年和平年切换时,日期由28天 和 29天切换时,需要增加和删除29号。但是只有LISTWHEEL_ ...

把这一列独立创建,调节年的时候,更加需要动态创建和删除。

网友B(2023-11-22):
楼主解决了吗,能提供一下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能提供一下思路吗

貌似可以搞 2 套 ,

一套 28 天,一套 29 , 当判断为 晕年时就调用 29 那套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