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请问外设时钟采用默认的时钟来源和重新选择的区别,ST官网中例子有的重新选择了外设,论坛下载的DEMO有的也重新选择了时钟来源

楼主(2022-01-28):
请问外设时钟采用默认的时钟来源和重新选择的区别,ST官网中例子有的重新选择了外设,论坛下载的DEMO有的也重新选择了时钟来源。
1、为什么重新选择外设时钟来源?

网友A:
这个随意,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三个时钟源可选,我们这里是通过PLL2Q配置20MHz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随意,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三个时钟源可选,我们这里是通过PLL2Q配置20MHz时钟。

好的,谢谢。
请问我的stm32cubemx时钟配置下面的只有默认的时钟源,不能像你这样任意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请问我的stm32cubemx时钟配置下面的只有默认的时钟源,不能像你这样任意选择。

使能FDCA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