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简易教程] Event Recorder没有正常显示

楼主(2022-01-28):
参考硬汉的教程,移植了RTX后,出现了下图中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请教了大家,特别是硬汉哥。

Event Recorder没有正常运行

Event Recorder没有正常运行

网友:
方便的话,分享你的工程带百度云,我看下。

楼主:
硬汉哥,连接在这里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T5A3Ez736j15OhP3UqVZQ?pwd=mrpw
提取码:mrpw
这个工程使用了分散加载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连接在这里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T5A3Ez736j15OhP3UqVZQ?pwd=mrpw
提取码:mrpw
这 ...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帮你看工程了,工程没问题的,你现在的MDK工程版本用的多少,可以试试MDK5.36。

楼主:
软件版本已经更新,但是Event Recorder状况还是没变,和之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版本已经更新,但是Event Recorder状况还是没变,和之前一样。

全部都勾上

楼主:
硬汉哥,Event Recorder,影响RTX系统的使用吗,若是影响不大,就想建任务,跑程序,这个问题后面慢慢找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Event Recorder,影响RTX系统的使用吗,若是影响不大,就想建任务,跑程序,这个问题后面慢慢找原 ...

建议仅调试测试阶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