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的代码风格有什么玄机

楼主(2022-01-30):
GUIX很强大,强大到虽然例程大致能看懂,但迟迟不敢动手的程度。举个简单例子。下面这段代码实现了从文本框取数,赋值给list组件的selected选项。

static void set_selected_index()
{
    GX_SINGLE_LINE_TEXT_INPUT *input;
    GX_CHAR *input_string;
    int string_size;
    int index;

    input = &main_screen.main_screen_text_input_selected_set;
    // 获取文本框内容
    gx_single_line_text_input_buffer_get(input, &input_string, (UINT *)&string_size, GX_NULL);
    // 字符串转数值
    string_to_int(input_string, string_size, &index);
    // 设置list当前条目=index
    if ((index >= 0) && (index < LIST_ROWS))
    {
        gx_vertical_list_selected_set(&main_screen.main_screen_vertical_list_scroll, index);
    }
}

而早先windows代码风格有可能是这样的:
static void set_selected_index()
{
    index = StrToInt(Form1->Edit1->Text);
    Form1->List1->SelectedId = index;
}

GUIX的语法风格如此设计,是否真的是有什么玄机在里面?比如出于体现组件灵活性的需要,又或者出于安全性的需要?
但作为使用者,总感觉是很别扭。

又或者需要使用者把常用组件API函数按自己的习惯,自行再包装一次?

网友:
哪有什么玄机,又长又臭又哆嗦的命名风格。

网友:
出于安全考虑,GUIX(Thread X 全家桶)的 API 函数都是返回错误码,表示执行结果。
哪怕是获取一个数值,也是需要把接收这个数值的变量地址以参数形式传给获取函数。

这样一来就不能采用将一个函数在另一个函数的参数列表里直接调用的形式(你的 windows 例程那种形式,这种形式看起来确实会简洁)。
所以 GUIX 的代码看起来就比较啰嗦,一个简单功能也要好几行代码。

另外一个就是楼上的,命名确实太长了,没有一个好的 IDE 做提示,真的记不住

网友:
API 名字的规律是:

gx_<模块>_对象_操作。

模块是: single_line_text_input
对象是: buffer
操作:  get

网友A:
这种又臭又长的才是标准的搞法。 项目大了就知道好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又臭又长的才是标准的搞法。 项目大了就知道好处了。

嵌入式项目能有多大?有PC软件大吗?

typedef struct GX_RECTANGLE_STRUCT
{
    GX_VALUE gx_rectangle_left;
    GX_VALUE gx_rectangle_top;
    GX_VALUE gx_rectangle_right;
    GX_VALUE gx_rectangle_bottom;
} GX_RECTANGLE;

改为这样就好了。
typedef struct GX_RECTANGLE_STRUCT
{
    GX_VALUE left;
    GX_VALUE top;
    GX_VALUE right;
    GX_VALUE bottom;
} GX_RECTANGLE;

楼主:
GUIX确实是不好整。移植简单,demo也能看个大概齐。但是。。。
1 - 框架过于灵活,API过多;
2 - 过于执着于UI的细节处理,对编程人员不够友好;

guix studio如果能支持完整的UI布局(比如支持各种对齐方式),UI涉及的API再提炼精简一下,做到UI与代码分离,那就很舒服了。

所以对于一些普通项目,lvgl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楼主:
GUIX确实是不好整。移植简单,demo也能看个大概齐。但是。。。
1 - 框架过于灵活,API过多;
2 - 过于执 ...

UI 与代码分离,用 Touch GFX

网友:
引用 网友B:
UI 与代码分离,用 Touch GFX

这个只能ST的芯片才能用吧,而且也不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