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麻烦大侠指点:用stm32CubeMX设置生成的USBX代码没有反应

楼主(2022-02-01):
同一个F407板子用以前的USBdevice做CustomHID代码已经正常工作,现在想学习ThreadX和USBX,用最新版stm32CubeMX设置生成的HID代码运行,PC端没有反应,对比USB寄存器也与以前程序的初始化结果有很大的区别,网上没有找到具体的设置流程,是不是USBX与HAL之间存在没有结合的地方,还是需要在生成的代码中需要手动增加代码。  将网上 F429的例子改为F407编译,下载也是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例子修改简单。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 ... o/Applications/USBX

谢谢!  学习中

网友B(2022-10-18):
我用cubemx生成的usbx工程好像缺少controller层面的东西,但是还是能编译通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cubemx生成的usbx工程好像缺少controller层面的东西,但是还是能编译通过

但还是不能编译通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还是不能编译通过?

CubeMX是有什么问题吗?发现以前的USB工程可以用,更新了就用不了了,重新创建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ubeMX是有什么问题吗?发现以前的USB工程可以用,更新了就用不了了,重新创建也不行

是不是USB软件包版本不同,之前遇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USB软件包版本不同,之前遇到过一次。

按说接口没变,编译通过应该就没问题,不好找问题尤其这种协议栈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还是不能编译通过?

找到问题了,生成代码的时候有个usb的选项没有勾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ubeMX是有什么问题吗?发现以前的USB工程可以用,更新了就用不了了,重新创建也不行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cubemx'生成一个例子之后,我需要做啥。看了下对比官方的例子,基于cubemx生成的要补充的好像还有不少代码。。。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cubemx'生成一个例子之后,我需要做啥。看了下对比官方的例子, ...

确实迷茫,之前没USBX时,USB功能都能使用了。现在不清楚究竟要不要学USB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