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USBX可以独立使用了,不依赖ThreadX内核

楼主(2022-02-04):
从V6.1.10版本开始,通过宏定义可以使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925

通过宏定义UX_STANDALONE可以使能:

/**************************************************************************/
/*                                                                        */
/*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he Microsoft Software License   */
/*       Terms for Microsoft Azure RTOS. Full text of the license can be  */
/*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at https://aka.ms/AzureRTOS_EULA       */
/*       and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
/*                                                                        */
/**************************************************************************/

/**************************************************************************/
/**************************************************************************/
/**                                                                       */
/** USBX Component                                                        */
/**                                                                       */
/**   Port Specific                                                       */
/**                                                                       */
/**************************************************************************/
/**************************************************************************/

/**************************************************************************/
/*                                                                        */
/*  PORT SPECIFIC C INFORMATION                            RELEASE        */
/*                                                                        */
/*    ux_port.h                                         Cortex-M7/IAR     */
/*                                                           6.1.10       */
/*                                                                        */
/*  AUTHOR                                                                */
/*                                                                        */
/*    Chaoqiong Xiao, Microsoft Corporation                               */
/*                                                                        */
/*  DESCRIPTION                                                           */
/*                                                                        */
/*    This file contains data type definitions that make USBX function    */
/*    identically o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processor architectures.      */
/*                                                                        */
/*  RELEASE HISTORY                                                       */
/*                                                                        */
/*    DATE              NAME                      DESCRIPTION             */
/*                                                                        */
/*  09-30-2020     Chaoqiong Xiao           Initial Version 6.1           */
/*  01-31-2022     Chaoqiong Xiao           Modified comment(s),          */
/*                                            moved tx_api.h include and  */
/*                                            typedefs from ux_api.h,     */
/*                                            resulting in version 6.1.10 */
/*                                                                        */
/**************************************************************************/

#ifndef UX_PORT_H
#define UX_PORT_H

/* Determine if the optional USBX user define file should be used.  */

#ifdef UX_INCLUDE_USER_DEFINE_FILE

/* Yes, include the user defines in ux_user.h. The defines in this file may
   alternately be defined on the command line.  */

#include "ux_user.h"
#endif

/* Include library header fil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f !defined(UX_STANDALONE)
#include "tx_api.h"
#else

/* VAR types used in UX,
   if TX still used, expects tx_api.h included before include this.  */
#if !defined(TX_API_H) && !defined(TX_PORT_H)

#include <stdint.h>
typedef void                                    VOID;
typedef char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int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long                                    LONG;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typedef short                                   SHOR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typedef uint64_t                                ULONG64;

#ifndef ALIGN_TYPE_DEFINED
#define ALIGN_TYPE                              ULONG
#endif

#endif
#endif

/* CPU definition for X86 systems without preemptive timer function.
   This will make USBX uses the controller for the timer. */

#undef THREADX_X86_NO_PTIMER

/* For X86 systems, the define #define UX_USE_IO_INSTRUCTIONS should be used.  */

/* Define additional generic USBX types.  */

typedef long                        SLONG;

/*  Generic USBX Project constants follow.  */

#ifndef UX_PERIODIC_RATE
#define UX_PERIODIC_RATE                                    100
#endif

#ifndef UX_MAX_CLASS_DRIVER
#define UX_MAX_CLASS_DRIVER                                 8
#endif

#ifndef UX_MAX_SLAVE_CLASS_DRIVER
#define UX_MAX_SLAVE_CLASS_DRIVER                           4
#endif

#ifndef UX_MAX_HCD
#define UX_MAX_HCD                                          2
#endif

#ifndef UX_MAX_DEVICES
#define UX_MAX_DEVICES                                      8
#endif

#ifndef UX_MAX_ED
#define UX_MAX_ED                                           80
#endif

#ifndef UX_MAX_TD
#define UX_MAX_TD                                           32
#endif

#ifndef UX_MAX_ISO_TD
#define UX_MAX_ISO_TD                                       16
#endif

#ifndef UX_HOST_ENUM_THREAD_STACK_SIZE
#define UX_HOST_ENUM_THREAD_STACK_SIZE                      (2*1024)
#endif

#ifndef UX_THREAD_STACK_SIZE
#define UX_THREAD_STACK_SIZE                                (1*1024)
#endif

#ifndef UX_THREAD_PRIORITY_ENUM
#define UX_THREAD_PRIORITY_ENUM                             20
#endif

#ifndef UX_THREAD_PRIORITY_CLASS
#define UX_THREAD_PRIORITY_CLASS                            20
#endif

#ifndef UX_THREAD_PRIORITY_KEYBOARD
#define UX_THREAD_PRIORITY_KEYBOARD                         20
#endif

#ifndef UX_THREAD_PRIORITY_HCD
#define UX_THREAD_PRIORITY_HCD                              2
#endif

#ifndef UX_THREAD_PRIORITY_DCD
#define UX_THREAD_PRIORITY_DCD                              2
#endif

#ifndef UX_NO_TIME_SLICE
#define UX_NO_TIME_SLICE                                    0
#endif

#ifndef UX_MAX_SLAVE_LUN
#define UX_MAX_SLAVE_LUN                                    2
#endif

#ifndef UX_MAX_HOST_LUN
#define UX_MAX_HOST_LUN                                     2
#endif

#ifndef UX_HOST_CLASS_STORAGE_MAX_MEDIA
#define UX_HOST_CLASS_STORAGE_MAX_MEDIA                     2
#endif

#ifndef UX_SLAVE_REQUEST_CONTROL_MAX_LENGTH
#define UX_SLAVE_REQUEST_CONTROL_MAX_LENGTH                 256
#endif

#ifndef UX_SLAVE_REQUEST_DATA_MAX_LENGTH
#define UX_SLAVE_REQUEST_DATA_MAX_LENGTH                    4096
#endif

#ifndef UX_USE_IO_INSTRUCTIONS

/* Don't use IO instructions if this define is not set.  Default to memory mapped.  */

#define inpb(a)                                            *((UCHAR *)  (a))
#define inpw(a)                                            *((USHORT *) (a))
#define inpl(a)                                            *((ULONG *)  (a))
#define outpb(a, b)                                        *((UCHAR *)  (a)) =  ((UCHAR)  (b))
#define outpw(a, b)                                        *((USHORT *) (a)) =  ((USHORT) (b))
#define outpl(a, b)                                        *((ULONG *)  (a)) =  ((ULONG)  (b))
#else

/* Define simple prototypes for non-memory mapped hardware access.  */

UCHAR   inpb(ULONG);
USHORT  inpw(ULONG);
ULONG   inpl(ULONG);

VOID    outpb(ULONG,UCHAR);
VOID    outpw(ULONG,USHORT);
VOID    outpl(ULONG,ULONG);

#endif
/* Define local delay function for board specific bsps.  */
#ifdef TI_AM335
    #define UX_BSP_SPECIFIC_DELAY_FUNCTION
#endif

/* Define interrupt lockout constructs to protect the memory allocation/release which could happen
   under ISR in the device stack.  */

#define UX_INT_SAVE_AREA        unsigned int  old_interrupt_posture;
#define UX_DISABLE_INTS         old_interrupt_posture =  tx_interrupt_control(TX_INT_DISABLE);
#define UX_RESTORE_INTS         tx_interrupt_control(old_interrupt_posture);

/* Define the version ID of USBX.  This may be utilized by the application.  */

#ifdef  UX_SYSTEM_INIT
CHAR                            _ux_version_id[] =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USBX Cortex-M7/IAR Version 6.1.10 *";
#else
extern  CHAR                    _ux_version_id[];
#endif

#endif

网友A:
期待出和FreeRTOS联合使用的例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出和FreeRTOS联合使用的例程啊

后面有时间了搞个CMSIS-RTOS封装层版的接口,这样那个系统就可以方便的使用了,不用单独移植了。

网友:
netx啥时候也能跟进一下就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期待出和FreeRTOS联合使用的例程啊

听听您意见:希望有什么样的联合? FreeRTOS + NetX?  + USBX?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听您意见:希望有什么样的联合? FreeRTOS + NetX?  + USBX?

推荐做个CMSIS-RTOS封装层版移植,如果使用ThreadX当前为FreeRTOS封装层版,感觉意义并不大。

通用性不强。

网友C:
还是要修改一些地方才能使用,代码中的_ux_utility_mutex_需要自己替换成_ux_system_mutex_ 否则编译不通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要修改一些地方才能使用,代码中的_ux_utility_mutex_需要自己替换成_ux_system_mutex_ 否则编译不通过

是common下的code么?理论上common下的code通过宏的配置是不会出现编译错误的。

另外,本次standalone的支持其实只有一部分的class,包括device stack, device cdc_acm, hid, dfu 和 storage ,以及host stack,host cdc_acm, hid, printer 和 storage,其他的class暂时还不支持standalone。
关于网络相关的东西,个人认为还是上RTOS比较好,用standalone加上其他RTOS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common下的code么?理论上common下的code通过宏的配置是不会出现编译错误的。

另外,本次standalone ...

是tag里发布的那个,只是测试了一下, hid, ohc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tag里发布的那个,只是测试了一下, hid, ohci的

OHCI还没有根据standalone模式做修改,理论上即使修改_utility_编译通过,实际硬件上使用还是会有问题。
另外由于不通过rtos管理,原有的示例也得做相应的修改才能用。

网友E(2023-12-27):
独立运行之后描述符要改嘛,我咋感觉还需要改描述符,我好不容易把CDC和MSC复合设备跑通了,现在独立运行又连不上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独立运行之后描述符要改嘛,我咋感觉还需要改描述符,我好不容易把CDC和MSC复合设备跑通了,现在独立运行又 ...

独立运行有例子,测试例子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