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哥,有没有zynq7000的tx_thread_smp_low_level_initialize.S啊?

楼主(2022-02-05):
硬汉哥,有没有zynq7000的tx_thread_smp_low_level_initialize.S啊?是不是没有这个文件就无法生成smp的tx.a库啊?

网友:
直接使用新版,什么文件都不缺。

https://github.com/azure-rtos/th ... rtex_a9_smp/gnu/src

楼主:
谢谢 大神指导

楼主:
硬汉哥,zynq7000使用smp方式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S在哪里能找到?

硬汉哥,zynq7000使用smp方式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S在哪里能找到? 我试了试ports_smp\cortex_a9_smp\gnu\example_build文件夹里自带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S编译出错,请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zynq7000使用smp方式的tx_initialize_low_level.S在哪里能找到? 我试了试ports_smp\cortex_a9_smp ...

帮你把帖子合并了一下,相同的问题。

这个文件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啊,你那边提示什么。

https://github.com/azure-rtos/th ... tialize_low_level.S
@VOID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VOID)
@{
    .global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
    .type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function
_tx_initialize_low_level:
@
@    /* Save the first available memory address.  */
@    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  (VOID_PTR) _end;
@
    LDR     r0, =_end                               @ Get end of non-initialized RAM area
    LDR     r2, =_tx_initialize_unused_memory       @ Pickup unused memory ptr address
    ADD     r0, r0, #8                                  @ Increment to next free word
    STR     r0, [r2, #0]                            @ Save first free memory address
@
@

@    /* Done, return to caller.  */
@
#ifdef __THUMB_INTERWORK
    BX      lr                                  @ Return to caller
#else
    MOV     pc, lr                              @ Return to caller
#endif
@}
@
BUILD_OPTIONS:
    .word  _tx_build_options                    @ Reference to bring in
VERSION_ID:
    .word  _tx_version_id                       @ Reference to bring in

楼主:
tx_initialize_low_level.S是需要自己弄吗? 对汇编一无所知,太尴尬了~

楼主:
tx_initialize_low_level.S文件是不是需要根据不同内核自己进行修改,我不懂汇编,太尴尬了。

网友(2022-10-17):
引用 楼主:
tx_initialize_low_level.S文件是不是需要根据不同内核自己进行修改,我不懂汇编,太尴尬了。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