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7020 LWIP 发送过块导致丢包

楼主(2022-02-09):
在ZYNQ中PS端 有多个线程如果两个不同优先级的线程同时调用发送函数,会导致后发送的数据丢包 ,经实测当两次发送小于50us会频繁出现这种情况,即使加了信号量也还是太快?硬汉哥 我使用的是2018.8.3版本的VIVADO

网友A:
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使用lwip,在-跑到900Mbps时就会出现时不时的丢包。几万次丢一次。

网友B:
lwip 更新到 2.1.3 试试看,  增加线程保护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使用lwip,在-跑到900Mbps时就会出现时不时的丢包。几万次丢一次。

是的!我也是使用千兆网  请问您目前解决的思路方向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wip 更新到 2.1.3 试试看,  增加线程保护接口。

请问在VIVADO中升级LWIP ,是直接升级VIVADO的版本  ,还是有单独的升级设置??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VIVADO中升级LWIP ,是直接升级VIVADO的版本  ,还是有单独的升级设置?? 谢谢

转为 直接使用PL端网口了,上Linux了,不用LW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