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Probe] uC/Probe具体怎么用?

楼主(2022-02-09):
之前用的IAR版本都自带uCOSIII的插件,所有仿真器都能用,但是IAR升级到9.2之后这个插件被取消了...只能用uC/Probe,这个软件具体怎么用呢?据说不支持STLink仿真器.....

网友A:
【专题教程第2期】uC/Probe简易使用说明,含MDK和IAR,支持F103,F407和F429开发板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28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题教程第2期】uC/Probe简易使用说明,含MDK和IAR,支持F103,F407和F429开发板
https://www.armbbs.cn ...

谢谢!我下载了4.8.2版本的,但是没有CDF这个按钮,怎么办?还有,选择型号列表里没有我要用的L4Q5系列,难道这个不是最新版?为啥不支持呢,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