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ZI-data 代表什么

楼主(2022-02-09):
RW-data  ZI-data 为何会同时增加
void task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for(;;)
        {
                GPIO_ToggleBits(GPIOF,GPIO_Pin_8);
                vTaskDelay(1000);
        }

}
Program Size: Code=14316 RO-data=556 RW-data=188 ZI-data=16300

uint8_t acc=1;
void task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for(;;)
        {
                GPIO_ToggleBits(GPIOF,GPIO_Pin_8);
                vTaskDelay(1000);
        }

}
Program Size: Code=14316 RO-data=556 RW-data=192 ZI-data=16304

网友A:
ZI是zero init初始化为0的变量,那个占用了,看map文件就行,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是zero init初始化为0的变量,那个占用了,看map文件就行,一目了然。

uint8_t acc=1; 定义了一个初始化为1 的变量,为什么ZI还会增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uint8_t acc=1; 定义了一个初始化为1 的变量,为什么ZI还会增加

看map文件,检索acc即可。

这个东西是如果你没有调用,仅仅是定义了下,提升下优化等级,可被优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map文件,检索acc即可。

这个东西是如果你没有调用,仅仅是定义了下,提升下优化等级,可被优化掉。

理解了
map 文件比较准,build output 窗口居然和map文件内容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