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DK来开发树莓Pico RP2040

楼主(2022-02-10):
转载的资料 原文作者:  GorgonMeducer 傻孩子

Pico-Template将原本依赖命令行开发环境的Pico重新带回了MCU开发的舒适区——使用MDK进行调试和开发——因此更多的小伙伴得以加入进来,这日子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独家】我就要用MDK来开发树莓Pico,怎么地吧! (qq.com)
MDK震惊!树莓派Pico的调试还能“单体自助”的? (qq.com)

【更新】Pico-Template 稳定调试版v1.3.2发布 (qq.com)

已下载他的模板,可以在KEIL MDK下编译,下载调试.
最新版本下载: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perf_counter/releases

支持DAP调试的第3方固件(需要拖放到RP2040)
https://github.com/majbthrd/pico-debug/releases

【简明步骤】
--这是运行在RP2040内部RAM的DAP固件,无需额外的调试器。按住BOOTSEL插上USB线,将pico-debug-gimmecache.uf2 放入新增的虚拟磁盘 RPI-RP2

--这是 GorgonMeducer维护的MDK工程模板. 解压后,用MDK5打开 (5.35 以上)

MDK工程中有4个配置.  带debug可以跟踪单步调试
AC6-flash   (生成的 template.uf2 文件拖入RPI-RP2磁盘)
AC6-RunInSRAM
AC6-DebugInSRAM
AC6-DebugInSRAM-printf

注意事项:不能使用MDK中的reset按钮,需要使用弹出的小窗口中的复位功能(Reset Pico), 否则需要按住BOOTSEL重新拖放DAP固件.
小窗口不可见的话,勾选MDK中的 View - Toolbox Window

网友A:
好贴,整了个树莓派套件,搞搞可编程IO试试。

楼主:
整理了下简明步骤,上传了2个文件。

网友B:
这是个好消息,树莓派的使用更加方便了。这是个坏消息,嵌入式工程师的门槛越来越低了。

网友:
真好,这样开发起来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好消息,树莓派的使用更加方便了。这是个坏消息,嵌入式工程师的门槛越来越低了。

arduino 开发  Pico RP2040 更方便, 小白可直接上手。

网友:
MDK5.36  编译 Pico_Template-v1.5.0.zip  内 例程成功。

elf2uf2.exe  是一个 64位的 程序 ,只能64位系统下运行 生成 uf2 文件。

网友C:
找到了 elf2uf2 源码。
用 G++ 编译了 一个 windows  下 32位 版本。 生成 了uf2 文件 。

G++ 版 elf2uf2 有点大 , 打包上传 在此。  解压 替换  elf2uf.exe  即可。
elf2uf_scr  是源码 内含编译 命令。
elf2uf  源码
https://github.com/raspberrypi/p ... ls/elf2uf2/main.cpp

exe

scr

网友:
请教大佬,rp2040 支持iap升级吗,还有外扩的flash运行程序时还能用来存东西吗?

楼主:
外扩的flash运行程序时,应该不能写入参数,读肯定可以。加单的搞法另外加个EEPROM或SPI 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 elf2uf2 源码。
用 G++ 编译了 一个 windows  下 32位 版本。 生成 了uf2 文件 。

你找到的这个源码是魔改前的……生成的uf2是没法正确使用的。

魔改后的源码在这里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aster/tools/elf2uf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 elf2uf2 源码。
用 G++ 编译了 一个 windows  下 32位 版本。 生成 了uf2 文件 。

之前找错了地址,源代码应该在这里: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ls/elf2uf2/main.cpp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之前找错了地址,源代码应该在这里: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pico-sdk/blob/develop/tools ...

那天编译的能形成 UF2 文件。 单没能验证 正确性。
------------------------------------------------------------------------
https://github.com/GorgonMeducer ... ls/elf2uf2/main.cpp
这个你验证过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天编译的能形成 UF2 文件。 单没能验证 正确性。
------------------------------------------------- ...

都能生成 uf2 文件。关键是少了东西。
我就是原本 Pico_Template的原作者。你说的那个 64位的版本就是我用链接里的代码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能生成 uf2 文件。关键是少了东西。
我就是原本 Pico_Template的原作者。你说的那个 64位的版本就是我 ...

楼主(2022-03-13):
不太喜欢通过另外一个内核虚拟DAP来调试,多少会占用资源。经常就需要去拔插USB刷下dap固件。
最好能用DAP-Link通过SWD口调试。
准备开始学习下官方的c++ SDK开发环境

网友(2022-04-17):
已经在MDK下使用JLink成功搞起~
还是熟悉的味道~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IDE用习惯了,命令行真是不习惯,不用学cmake了

网友E:
用jlink调试就好了,很快,很爽~~

网友:
谢谢硬汉老师

网友F(2022-08-08):
引用 网友E:
用jlink调试就好了,很快,很爽~~

我的Jlink V9只能PICO上电的时候识别到,然后就识别不到了,没法下载调试,我用的Jlink驱动版本未7.77,不知道你用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Jlink V9只能PICO上电的时候识别到,然后就识别不到了,没法下载调试,我用的Jlink驱动版本未7.77, ...

jlink v10 可以调试。使用 vscode + debug + gc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Jlink V9只能PICO上电的时候识别到,然后就识别不到了,没法下载调试,我用的Jlink驱动版本未7.77, ...

V9 不支持 SWD Multi-Drop,V10以上才支持

网友G:
mdk下能进行pio外设开发吗?

网友(2022-09-20):
GITHUB不能访问 +1  而这个问题过于敏感 不便回答再+1

网友:
引用 网友G:
mdk下能进行pio外设开发吗?

没问题啊。可以的。

网友H(2023-02-11):
引用 网友A:
好贴,整了个树莓派套件,搞搞可编程IO试试。

汉子哥,想搞一个PICO的MDK下载算法,应该怎么搞呢,感觉和stm32还是有些不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汉子哥,想搞一个PICO的MDK下载算法,应该怎么搞呢,感觉和stm32还是有些不同的

对对对,H7-TOOL可以加一个PICO的下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汉子哥,想搞一个PICO的MDK下载算法,应该怎么搞呢,感觉和stm32还是有些不同的

添加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对对,H7-TOOL可以加一个PICO的下载支持

嗯,后面整个。

网友(2023-07-05):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好消息,树莓派的使用更加方便了。这是个坏消息,嵌入式工程师的门槛越来越低了。

是的,在盘算转嵌入式linux bs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