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牛,测试STM32H7B0竟然也有2MB容量的内部Flash空间可供使用

楼主(2022-02-10):
1.4MB的内部RAM,外加2MB的内部Flash,厉害了。

本来H7B0也是超值系列(还有H750和H730都是超值系列),只有128KB的内部Flash:
STM32H7B0(*): 280 MHz,  128 Kbytes of Flash organized in 8 Kbytes sectors for flexible over the Air upgrade,  1.4 Mbytes RAM, dual Octo-SPI with On-the-fly decryption

今天使用之前给H7B0倒腾的下载算法,测试2MB读写都正常。

下载2MB的文件到内部Flash:

读取2MB的末尾1KB,完全正确:

网友:
哇,太好了,不用扩了。

网友A:
在数据手册里怎么没有看到关于2MB内部Flash的描述呀。这2MFlash是哪里的

网友B:
和早期的H750类似。 可能只是最近一两年的批次才会免费送容量,后面的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数据手册里怎么没有看到关于2MB内部Flash的描述呀。这2MFlash是哪里的

手册里面描述是只有128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早期的H750类似。 可能只是最近一两年的批次才会免费送容量,后面的难说。。。。

当前这两年感觉问题不大。超值系列确实是更加超值了。

楼主:
测试了读回校验和软件CRC校验都没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用的同一种晶元,就是类似于STM32F103C8T6的后一半64KB也可以用一样的吧,可能厂家没有不做测试,不保证所有的芯片2MB Flash都可以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的同一种晶元,就是类似于STM32F103C8T6的后一半64KB也可以用一样的吧,可能厂家没有不做测试,不 ...

H730之前测试过一次,没有多出来的。

H7B0和H750看来是一波的。

网友D:
在哪买的? 都没货。。。

网友E:
ram扩个32M  就可以真的不用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买的? 都没货。。。

去年给TOOL做脱机烧录验证的时候从淘宝上买了几个测试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ram扩个32M  就可以真的不用扩了。

内置SDRAM/DDR,绝对逆天。

网友:
没想到这玩意内部也有多余的FLASH可以用啊,估计也是新出的原因,等成熟稳定了后面的可能就不一定有2MB了。

网友F:
H7 主频搞到1G,内置RAM扩展1Gb,才叫逆天,还要啥A核,还要啥RISCV,直接高低端全吃掉。

网友G:
我是想问 H750 的 QPSI 的烧写算法 也适用于H7B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想问 H750 的 QPSI 的烧写算法 也适用于H7B0吧?

可以的,简单修改下就能用于H7B0。

楼主:
引用 网友F:
H7 主频搞到1G,内置RAM扩展1Gb,才叫逆天,还要啥A核,还要啥RISCV,直接高低端全吃掉。

现在低端的A核,设计的太麻烦了,最近研究A9内核,确实设计的臃肿太多了,基于A9的外设应用反倒显的很简单,确实应该用高性能的M内核去替代这些低端的A系。让我们使用更高性能的外设来玩。

网友:
M7/M55 1GHZ  8M FLASH 64M RAM就够做N种事了。

网友H:
请教下各位哈,
h750的芯片,程序里定义了 32字节,也就是256bit 的常量,以 256bit对齐的,内容全为 0xff,
调用以下程序对其进行编程,有时可以写入,但 ECC 有时是错的,读取写入数据会 fault ,
之前F3,F4是可以这么做的,对内容为 0xff 的字节进行编程,看手册也是说可以按32字节编程的
你们有这么用过不?

__set_PRIMASK(1);
  HAL_FLASH_Unlock();

  result =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FLASHWORD, adr , (uint32_t)buf);

  HAL_FLASH_Lock();

  __set_PRIMASK(0);

网友I:
硬汉哥有H7B0的下载算法提供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硬汉哥有H7B0的下载算法提供下载吗

下载我们的TOOL上位机软件包,里面有我们做的算法文件。

网友J:
用ST-LINK V3,能不能看到STM32H7B0  片内FLASH 的真实容量?

网友K:
高端MCU最大的瓶颈其实是没有内置DDR,估计是因为M内核不支持,厂家也没办法。
至于flash,外挂一下4线flash很便宜,布线也都简单。反正平时保存数据也都需要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K:
高端MCU最大的瓶颈其实是没有内置DDR,估计是因为M内核不支持,厂家也没办法。
至于flash,外挂一下4线fla ...

支持DDR应该跟内核的关系不大,做个DDR外设控制器就行。

TI去年推出的都带DDR控制器了。

TI发布4核R5+M4,800MHz主频,2.5MB RAM带千兆以太网,USB3.X的AM24x系列单片机,火力全开运行功耗不到1瓦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846&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ST-LINK V3,能不能看到STM32H7B0  片内FLASH 的真实容量?

可以使用MDK的memory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各位哈,
h750的芯片,程序里定义了 32字节,也就是256bit 的常量,以 256bit对齐的,内容全为 0xff ...

是用的最新版HAL库吧,V1.10.X

网友:
ST只对前128负责,其他区域出了问题或者被削掉一概没有技术支持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用的最新版HAL库吧,V1.10.X

把常量全部做成 0xff 是可以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常量全部做成 0xff 是可以写了

好的。

网友L(2022-04-02):
这个多出来的flash可以在程序里进行读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多出来的flash可以在程序里进行读写吗?

没问题。

网友(2022-07-02):
好像说h7b0的qspi的xip模式能读能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硬汉哥,stm32H7b0的系统BootLoader咋进不去?嗨,修改BootAddr的选项字节只能设置16位,只能进到0x1ff0.用函数指针跳过去,发CAN帧还是没有反应,这款芯片是不是不支持CAN升级

网友(2023-07-14):
入股我的image文件很大,如果直接修改keil里面的flash配置是否能直接下载进去?

网友M:
我尝试用HAL_FLASH_UNLOCK然后用HAL_FLASH_PROGRAM来写入测试,发现写不进去。会报错。我的是VQ版本。
(测试0x801FFF0处没问题,测试0x8100000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尝试用HAL_FLASH_UNLOCK然后用HAL_FLASH_PROGRAM来写入测试,发现写不进去。会报错。我的是VQ版本。
( ...

没问题,我的是H7B0VBT6

网友:
407ve系列是不是也是超过官方说得512kb的flash?据说有1m

网友:
我用的是H750VBT6 有参考的配置和测试程序吗,我试试我这边行不行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我外挂的QSPI 128  就可以做文件存储了

网友N:
还有就是怎么制作一个2M的 bin 我自己的才61.3k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有就是怎么制作一个2M的 bin 我自己的才61.3k

可以制作一个供测试使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可以制作一个供测试使用

已经让同事下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已经让同事下单了

感谢支持,使用中有什么问题了,随时联系

网友O(2023-08-14):
刚尝试使用了2M,首次写入成功,后面写入超过128k时,就各种报错,不知道为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刚尝试使用了2M,首次写入成功,后面写入超过128k时,就各种报错,不知道为撒了

我测试的这款芯片,没问题。

网友:
果真是2m,之前听说了是2m,试过不行,害问挂啦个25

网友:
搞得我现在抛弃25Q不用算了、内部存储器比25Q快

网友:
没有玩过外挂25Q装代码,7B0又和750的QSPI不大一样, 辛辛苦苦挂上了,整整搞半个月,挂上了有不需要了,气得够呛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测试的这款芯片,没问题。

什么工具?H7TOOL么?我直接使用的mdk,h7的mdk pack里面的STM32H7x_2048.flm的烧写算法,配合ST_LINK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什么工具?H7TOOL么?我直接使用的mdk,h7的mdk pack里面的STM32H7x_2048.flm的烧写算法,配合ST_LINK写 ...

用我们TOOL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我们TOOL下载的。

7A-B3的烧写算法可行

网友P(2023-09-22):
硬汉哥这个7B0我看SRAM的总线时钟可以跟内核频率一样高,是不是就不需要用到CACHE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P:
硬汉哥这个7B0我看SRAM的总线时钟可以跟内核频率一样高,是不是就不需要用到CACHE了

对,主频一样的,此RAM空间不需要开DCache。

网友Q(2024-04-26):
硬汉哥,最近在研究STM32H7B0的ADC,追踪HAL_ADCEx_LinearCalibration_FactorLoad这个函数,发现工厂把线性校准值存放在这个位置:#define ADC_LINEAR_CALIB_REG_1_ADDR ((uint32_t*) (0x1FF1EC00UL)),有些懵逼,这个位置不在标称的flash范围呀,难道还有隐藏的flash区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硬汉哥,最近在研究STM32H7B0的ADC,追踪HAL_ADCEx_LinearCalibration_FactorLoad这个函数,发现工厂把线性 ...

是在这个位置的,温度参数也是在这个位置。

STM32H7的ADC温度传感器测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363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这个位置的,温度参数也是在这个位置。

STM32H7的ADC温度传感器测量

谢谢硬汉哥回复,请问哪里有对这块区域的详细介绍吗,比如这块区域的范围是怎样的,我在想,用户的一些参数需要断电存储,如果也保存在这块区域上是否可行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在这个位置的,温度参数也是在这个位置。

STM32H7的ADC温度传感器测量

硬汉哥,我在参考手册中看到描述了,还是得多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Q:
硬汉哥,我在参考手册中看到描述了,还是得多看手册

使用这个看Flash和RAM也很方便,

为了快速了解各个H7系列芯片的RAM块地址和范围,可以看对应的头文件,非常便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532&fromuid=58

网友R(2024-10-11):
实测改成2M后调试变量都没有了。
而且使用CUBEIDE的话,不让下,写死了128k,不知道选择743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R:
实测改成2M后调试变量都没有了。
而且使用CUBEIDE的话,不让下,写死了128k,不知道选择743可以不

可以型号选择H74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