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想做一个弹窗提示功能?

楼主(2022-02-10):
GUIX想做一个弹窗提示功能?弹窗上有按钮,可以实现吗?谁能提供个例子呢?

网友A:
GUIX Studio配置就行,这个比较好弄,你用你自己实现代码。

然后Screen flow里面做个窗口跳转逻辑关系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X Studio配置就行,这个比较好弄,你用你自己实现代码。

然后Screen flow里面做个窗口跳转逻辑关系处 ...

窗口跳转好实现,我的意思是在原来的窗口上弹窗,不只是单纯的跳转逻辑。如果实现不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跳转提示窗口

网友:
是不是需要指定父窗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窗口跳转好实现,我的意思是在原来的窗口上弹窗,不只是单纯的跳转逻辑。如果实现不了只能退而求其次,跳 ...

也可以的,你可以设置下模态,不知道你想要的是不是这种效果。

楼主:
谢谢!用硬汉哥这个例子也是可以的;
1.建立一个小尺寸的window,采用attach,detach的方式,可以实现弹窗;
2.硬汉哥例子: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800

楼主:
1.还得用你的方法,要不弹窗后边的也能点击

网友B:
引用 楼主:
1.还得用你的方法,要不弹窗后边的也能点击

GUIX 和 Touch GFX 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弹出模态窗,或者没有禁用或隐藏后面的窗口,那么后面的窗口哪怕是被挡住了,也是可以点击到的。
这样做是为了实现前面用带透明窗的图片覆盖后面的控件,在实现美工效果的同时,还能操作被覆盖的控件。。

我觉得应该还有其他 GUI 也有类似的操作,不过 EMWIN 好像没有,EMWIN 实现类似于 windows,被覆盖了就点击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IX 和 Touch GFX 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弹出模态窗,或者没有禁用或隐藏后面的窗口,那么后面的窗口哪怕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