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硬件复位导致Flash内容更改

楼主(2022-02-10):
我的板是STM32F4,我在flash中固定的一个地址写了一个变量int t=0。第一次擦除所有flash烧录程序进去的时候观测到该位置的数值为-1。进入程序后将该位置的数值改为0,随后短路BOOT0上的电容进行强制复位,结果这个位置上的数值就变成-1了,想问问看这是为什么?怎么能让这个数值不变呢?  前三次复位的操作比较慢,从boot loader里出来进主程序会再写一次t=0;最后一次操作比较快,这个值就变了。

网友A:
Flash的内容不会受到复位的影响,你的那边应该没有正常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的内容不会受到复位的影响,你的那边应该没有正常写入。

大佬,我那个图片上是,前两次读出来的都是0,第三次是-1。如果没有正常写入的话,那不是应该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出错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我那个图片上是,前两次读出来的都是0,第三次是-1。如果没有正常写入的话,那不是应该第一次读的 ...

-1 也就是0xFFFF FFFF 你确认写入了??? 用调试器直接读出flash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的内容不会受到复位的影响,你的那边应该没有正常写入。

大佬说的对,我找到问题了,是我刚上电就开始写,那时候还不太稳定,我加了个延时,稳定多了

网友B:
我看完楼主的描述,有个疑问,BOOT0接地怎么会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完楼主的描述,有个疑问,BOOT0接地怎么会复位?

说错了,是复位引脚N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