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 H7-TOOL发布固件V2.13,全新示波器上位机界面,信号发生器任意波形输出,脱机烧录增加BlueNRG-LP和桃芯科技(2022-02-11)

楼主(2022-02-11):
H7-TOOL详细介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1、APP固件升级至V2.13,上位机软件升级至V2.13,BOOT固件未升级。
2、升级编译工具. 支持高清字体。
3、示波器功能
  - 摒弃波形控件,使用Canvas绘图API绘制波形窗口
  - 支持水平光标、垂直光标
  - 支持触发电压光标指示
  - 波形移动时限制移除窗口之外
4、脱机烧录
  - hex文件分离,2M门槛跨距修改为1M门槛。PSOC6,跨距可能正好2M
  - 针对64k小容量hex文件,修正输出0字节bin问题
  - 新增ST BlueNRG-LP 芯片烧录
  - 新增桃芯科技 ING918xx 系列芯片烧录
5、TOOL在电压表界面,直接打印电压值到串口示波器
6、Lua输出窗口字体 字体大小可调节
7、信号发生器独立到单独的窗口,新增任意波形输出功能
8、解决在win11下左侧图标闪烁问题

更详细的介绍可以看更新记录。
专门做了个视频展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a411y7k1

H7-TOOL所有资源汇总(含操作手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934

PC机软件:升级PC软件到V2.1.3

1、升级新版注意事项
(1)APP和eMMC独立分别升级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600

(2)因为关闭了WiFi模块内部上电自动重连功能,由程序控制接入WiFi热点,所以升级完毕后需要大家更新下WiFi密码。

2、脱机烧录

增加ST的BlueNRG-LP蓝牙系列:

新增桃芯科技的ING918XX系列:

3、H7-TOOL远程访问控制新增北京,常州,香港服务器配置方法,之前的服务器停用了

现在提供的三个可用远程IP服务器是地址分别是:
常州 61.160.207.173
北京 82.156.5.208
香港 43.129.27.130

大家选择使用那个的话,可以ping测试自己的网络对应这个服务器的速度,比如我这里测试,北京服务器的响应速度最快:

下面就以北京服务器为例进行设置,其它服务器的修改是一样的,设置方法比较简单:

(1)、采用USB连接方式:

安装下面截图步骤操作:

(2)如果是WiFi方式连接服务器,那么可以看到TOOL的显示屏已经是已联网:

表示设置成功。

如果是以太网方式,同理,也会显示已联网:

4、H7-TOOL信号发生器增加任意波形脉冲输出功能

任意波形输出支持最高采样率5Msps。

波形数据幅值支持正负10V,对应的数据是±10000mV。

(1)打开信号发生器窗口。

默认里面是填了11个样本(每个样本对应一个采样值),采样率设置为100KHz,执行1次,方便测试,我们直接将DAC的输出引脚VOUT引脚接到CH1上即可。

(2)设置示波器启动触发,并设置CH1的量程到5V格(根据自己的任意波形电压值范围修改),设置采样率为2Msps,触发电压设置到1V左右即可

(3)动态捕获任意波形效果:

此时我们还可以打开垂直坐标看频率,测量结果与我们设置的是一致的:

5、H7-TOOL新版示波器操作更好的支持了触发电压调节和光标测量功能
(1)、整个界面介绍:

上电后点击右下角的“启动采集”按钮就可以开启示波器采集了。

(2)、CH1和CH2波形上下位置调节方法

按住鼠标左键,可以鼠标上下拖动CH1通道波形位置。
按住鼠标右键,可以鼠标上下拖动CH2通道波形位置。

(3)、CH1和CH2波形左右位置调节方法

按住鼠标左键,可以鼠标左右拖动CH1和CH2通道波形位置。

现在显示区做了控制,不会完全移动到波形区外:

(4)、CH1和CH2波形放缩

CH1和CH2是同时放缩的,鼠标剪头在波形显示区内,鼠标滚轮可以放缩波形:

(5)、垂直光标测量,用于波形周期测量

勾选垂直光标即可,然后鼠标左键选中垂直线,就可以左右调节两个垂直光标的位置,从而可以方便的测量波形周期:

(6)、水平光标测量,用于波形电压测量

勾选水平光标即可,然后鼠标左键选中水平线,就可以上下调节两个垂直光标的位置,从而可以方便的测量波形电压:

(7)、触发电压调节

为了让波形能够稳定在显示区展示,需要大家勾选“启动触发”按钮,这样就可以调节触发电压了,

触发电压的调节也比较简单,大家鼠标箭头移动到这个绿色区域内,

然后点击鼠标左键就可以上下调节位置了:

(8)、测量量程调节

测量量程的调节,需要大家将鼠标箭头移动到CH1或者CH2的旋钮里面即可,然后鼠标滚轮就可以调节量程了。

简单测试举例:

比如测量TOOL的信号发生器输出10KHz的正弦波:

硬件接线:

实际效果:

6、H7-TOOL的双通道电压测量增加波形展示功能
H7-TOOL和上位机连接后(以太网,USB或者WiFi方式均可)。

操作TOOL显示屏进入双路电压测量界面:

此贴打开串口示波器对话框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7、H7-TOOL从V2.1.3版本开始支持高清字体,更好的支持Windows11,同时LUA窗口字体支持放缩

支持高清字体后,上位机软件解码效果字体展示更舒服些:

同时也更好的适配了下Win11,并且LUA窗口字体支持了放缩控制:

按住键盘的CTRL键,滚动鼠标滚轮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8、当前支持的脱机烧录芯片列表

更新记录:

----------------------------------------------------------------------------
发布日期: 2022-02-08
PC软件版本: V2.1.3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13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4

【PC软件】V2.1.3
1. 升级编译工具,用C++ Builder 10.4编译. 支持高清字体.
2. 示波器功能
  - 摒弃波形控件,使用Canvas绘图API绘制波形窗口
  - 支持水平光标、垂直光标
  - 支持触发电压光标指示
  - 波形移动时限制移除窗口之外
3. 脱机烧录
  - hex文件分离,2M门槛跨距修改为1M门槛。PSOC6,跨距可能正好2M
  - 针对64k小容量hex文件,修正输出0字节bin问题
  - 新增ST BlueNRG-LP 芯片烧录
  - 新增桃芯科技 ING918xx 系列芯片烧录
4. TOOL在电压表界面,直接打印电压值到串口示波器
5. Lua输出窗口字体 字体大小可调节
6. 信号发生器独立到单独的窗口,新增任意波形输出功能
7. 解决在win11下左侧图标闪烁问题

【APP固件】V2.13
1. pg_swd("RDP", DPc_RDBUFF) 函数内部多了一次DPc_RDBUFF操作
2. elf文件解析,修改小问题 if (_algo->program_buffer + _algo->program_buffer_size > g_AlgoRam.Addr + RamSize)
3. lua接口函数,pg_swd("JTAG2SWD") 增加返回值IDCODE
4. swd_read_dp() 成功时才修改返回值变量
5. 新增 lua DAC接口,支持DMA模式输出任意波形
        - dac_wave_start(g_dac_buf, freq, n)
        - dac_wave_stop()
        - dac_volt2dac(Talbe1[i])
6. 支持DAC波形个数控制,需使能DAC回调函数 HAL_DAC_MODULE_ENABLED

【EMMC】V2.13
1. 升级NXP MKExx、MKLxx系列脚本文件
2. 新增ST BlueNRG-LP 芯片
3. 新增桃芯科技 ING918xx 系列芯片

----------------------------------------------------------------------------
发布日期: 2022-01-07
PC软件版本: V2.1.2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12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4

【PC软件】V2.1.2
1. 串口助手
        - 可隐藏发送窗口
        - 解码器语法错误时,可显示到数据行后面
        - 可保存选择的解码器配置
2. 脱机烧录(需同步更新EMMC文件)
- 脚本页面,增加载入脚本按钮,可选择脚本范例
- 增加lua函数 get_hard_info(), 用于获得屏幕状态
- 修正lua函数 lcd_disp_label()内部实现,绘制文字时底色选择透明
- 显示文件名换行时, 出现半个汉字则会显示乱码
- 增加1拖16功能
- 修正无法解析特殊HEX文件(最后1行无回车)的bug
- 新增NXP的MKLXX系列烧录
3. 波形显示,修正X,格式显示异常的问题. DS18B20不能显示波形
4. 修正底栏缩放文字重叠问题
5. CAN助手解码器如有语法错误则显示出错原因
6. 修正BUG:

【APP固件】V2.12
1、增加写C程序变量的lua接口(内部使用)
  -lua_register(g_Lua, "pg_write_c_var", h7_WriteCVar);
  -lua_register(g_Lua, "pg_read_c_var", h7_ReadCVar);
2、多路脱机烧录选择出错退出策略为继续烧录时,并且写入滚码时,编程会终止. 解决该BUG
3、调整烧录模式选择界面,增加1拖16
4. 解决bug: 进入脱机界面后再进入串口界面,串口2无法接收

----------------------------------------------------------------------------
发布日期: 2021-12-30
PC软件版本: V2.1.1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11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4

【PC软件】V2.1.1
1. CAN助手增加参数保存功能
2. 解决CAN助手死机问题
3. 解决RTTViewer死机问题
4. 修改记录页面增加日志(用于排查软件异常)

【APP固件】V2.11
1. 解决CAN助手死机问题
2、脱机烧录屏蔽RESET和START端口的初始化,修改为由lua根据转接板来配置

----------------------------------------------------------------------------
发布日期: 2021-12-28
PC软件版本: V2.1.0
STM32_APP固件版本: V2.10
STM32_BOOT固件版本: V2.04

【PC软件】V2.1.0
1. 脱机烧录
        - 一键下载功能(生成配置文件+传送到TOOL+执行1次烧录)
        - 载入HEX文件时,可自动拆分跨距较大的多分段文件,并自动选择缺省算法
        - 在"读芯片"页面可生成指定长度的bin文件(全00,全55,全FF,递增整数等)
        - 新增如下型号:
                - 华大 HC32L110C6PA
                - NRF51系列 NRF51822-QFAC
                - 雅特立 AT32F435CGT7、AT32F437RMT7
                - 航顺 HK32F030、HK32F030M、HK32F103系列
                - 复旦微 FM33LC023N
        - 修正 STM32H7A, H7B系列烧录问题(重做了FLM文件)
        - 升级了STM32G0xxx系列,开放了OB区修改功能
        - ST芯片中增加外部SPI FLASH的FLM文件,仅V5, V6, V7开发板用
        - 苏州国芯更名为国芯科技, 并添加读取芯片型号功能,可实现UID加密功能
2.检测到低版本弹窗提示升级
3. CAN助手
  - 取消none文件,改为使能控制
4. 截屏功能,支持横屏模式
5. 主界面图标可屏蔽
6. 更新EMMC文件时,弹窗提示是否更新

【APP固件】V2.1.0
1. ADC采集功能优化,当DAC功能使能时,ADC波形采集增加过滤功能,滤除异常毛刺。
   修改的函数为 void DSO_LockWave(void)
2. swd_transfer_retry() 一直 DAP_TRANSFER_WAIT 增加循环等待次数
3、osRtxErrorNotify() 内部死机, 已屏蔽 osRtxErrorTimerQueueOverflow 原因
   - RTX_Config.h  #define OS_TIMER_CB_QUEUE           256 // 8
3. 脱机烧录.
  - error_t target_flash_program_page, 写入数据小于page,并且起始地址不是page首地址时有bug
  - 增加通过FLM文件读MCU序号功能
  - 解决航顺HK32写选项字的bug(航顺的FLM写选项字按2字节page写入, 需要循环多次)
4. 修正 lua显示接口API.
        - lcd_disp_label(x, y, h, w, str, align, fontzize, front_color, back_color)
  - c函数DispLabelRound() 函数内部X坐标和宽度修正bug。会覆盖边框。
5. 串口助手MODBUS从机,打开显示发送帧后会循环解码发送,已解决
6. LUA FLM接口文件,实现读国芯单片机的SN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 H7-TOOL 买了 快二年了, 从来没有 升过 固件。
请问 是否可以一次性 升到 最新版本?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 H7-TOOL 买了 快二年了, 从来没有 升过 固件。
请问 是否可以一次性 升到 最新版本 ...

没问题,你的应该是V1.x到V2.X升级方式:

H7-TOOL全新2.x固件升级说明(2022-02-1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600&fromuid=58

网友:
辛苦了,下午升级体验下

楼主:
微更小版本2.1.3a

网友B:
楼主位的已经是2.1.3a了吧,我下载看里面的版本是3.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位的已经是2.1.3a了吧,我下载看里面的版本是3.1.2

楼主位的已经是3.1.2a

楼主:
预留SWD接口了,可以随意下。

H7-TOOL全新2.x固件升级说明(2022-02-1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60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