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消除个别控件刷新闪烁?

楼主(2022-02-11):
如果使用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使能全部控件,可以解决,但是不太想那么做。
有没好的方法只针对一个控件或几个控件或窗口,比如刷新数据时闪烁。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MeasureDisplay", ID_FRAMEWIN_0, 0, 0, 800, 440, WM_CF_MEMDEV,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meas_value", ID_TEXT_1, 170, 200, 420, 100, WM_CF_MEMDEV,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meas_unit", ID_TEXT_2, 600, 200, 120, 100, WM_CF_MEMDEV,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_Temp", ID_TEXT_3, 80, 300, 80, 8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_TempUnit", ID_TEXT_4, 160, 300, 80, 80, 0, 0x64, 0 },

。。。。
}

只用上面那种方法又还是有闪烁。

网友A:
除了存储设备,还有三缓冲,不仅可以解决闪烁,还可以解决撕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存储设备,还有三缓冲,不仅可以解决闪烁,还可以解决撕裂问题。

目前用的是8M SDRAM,LCD是800x480 RGB高清屏,怕不够三缓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是8M SDRAM,LCD是800x480 RGB高清屏,怕不够三缓冲。

可以用双缓冲,够,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