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TOOL源码疑惑

楼主(2022-02-11):
/*
*********************************************************************************************************
*    函 数 名: wifi_task
*    功能说明: NB73任务,插入bsp_Idle()执行。!!!注意,此函数内部不得有 bsp_Idle调用,避免嵌套.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0:不满足条件  1:成功检测到字符串  2:超时了
*********************************************************************************************************
*/
uint8_t wifi_task(void)
{
    static int32_t s_last_time = 0;
    char buf[64];
    static uint8_t retry = 0;
    uint16_t rx_len;
    uint8_t re;

    if (g_tVar.WiFiRecivedIPD == 1) /* 收到UDP. TCP数据包 */
    {
        g_tVar.WiFiRecivedIPD = 0;

        wifi_led_rx_data(); /* 数据led闪一下 */

        wifi_server_ack_ok = 1; /* 2019-01-17, 收到平台数据包, 简单处理,未做校验 */

        return 1;
    }

    //    g_tVar.WiFiIdleDoRS485 = 1;        /* bsp_Idle 执行MODBUS RTU 485 */

    switch (wifi_state)
    {
        case WIFI_STOP:
            break;

        case WIFI_INIT:
            //            g_tVar.WiFiDebugEn  = 1;

            wifi_led_joinap(); /* 连接AP过程,快闪 */

            comSetBaud(COM_ESP32, 115200);
            bsp_InitESP32(); /* 内部有 20ms 延迟 */
            s_last_time = bsp_GetRunTime();
            WIFI_CheckAck("", 0); /* 0参数表示初始化函数内部的静态变量 */
            wifi_state++;
            break;

        case WIFI_INIT + 1:
            re = WIFI_CheckAck("ready", 300);
            if (re == 1)
            {
                wifi_state++; /* 收到正确应答 */
            }
            else if (re == 2)
            {
                wifi_state = WIFI_INIT; /* 超时 */
            }
            break;

        case WIFI_INIT + 2:
            /* 关闭回显功能,主机发送的字符,模块无需返回 */
            ESP32_SendAT("ATE0");
            ESP32_WaitResponse("OK\r\n", 100);

            /* 获取MAC */
            {
                uint8_t mac[6];
                const uint8_t mac_0[6] = {0, 0, 0, 0, 0, 0};

                ESP32_GetMac(mac);

                if (memcmp(mac, g_tParam.WiFiMac, 6) != 0 && memcmp(mac, mac_0, 6) != 0)
                {
                    memcpy(g_tParam.WiFiMac, mac, 6);
                    SaveParam();
                }
            }

            /* 根据参数决定是否扮演softAP */
            if (g_tParam.APSelfEn == 1)
            {
                wifi_state = WIFI_SOFT_AP;
            }
            else
            {
                wifi_state = WIFI_LINK_AP;
            }
            break;

        case WIFI_LINK_AP:
            ESP32_SetWiFiMode(1); /* 1 = STA, 2 = SAP,  3 = SAP + Station模式 */

            if (g_tParam.DHCPEn == 0) /* DHCH = 0, 使用静态IP */
            {
                ESP32_SendAT("AT+CWDHCP_CUR=1,0");
                ESP32_WaitResponse("OK\r\n", 300);

                ESP32_SetLocalIP(g_tParam.WiFiIPAddr, g_tParam.WiFiNetMask, g_tParam.WiFiGateway); /* 设置静态IP */
            }
            else /* DHCH = 1, 使用动态IP */
            {
                ESP32_SendAT("AT+CWDHCP_CUR=1,1");
                ESP32_WaitResponse("OK\r\n", 300);
            }
            wifi_led_joinap(); /* 连接wifi过程中快速闪烁 */
            wifi_state++;
            break;

        case WIFI_LINK_AP + 1:
            if (ESP32_ValidSSID((char *)g_tParam.AP_SSID) == 0 || ESP32_ValidPassword((char *)g_tParam.AP_PASS) == 0)
            {
                wifi_state = WIFI_STOP; /* iFi SSID和密码参数异常 */
                break;
            }

            sprintf(buf, "AT+CWJAP_CUR="%s","%s"", g_tParam.AP_SSID, g_tParam.AP_PASS);
            ESP32_SendAT(buf);
            s_last_time = bsp_GetRunTime();
            wifi_state++;
            break;

        case WIFI_LINK_AP + 2:
            if (ESP32_ReadLineNoWait(buf, 64))
            {
                if (memcmp(buf, "OK", 2) == 0)
                {
                    wifi_state = WIFI_LINK_AP + 3; /* 连接AP OK */
                }
                else if (memcmp(buf, "WIFI CONNECTED", 14) == 0 || memcmp(buf, "WIFI GOT IP", 11) == 0)
                {
                    ; /* 连接过程中,正常应答,不理会,继续等待最后的OK */
                }
                else if (memcmp(buf, "+CWJAP:", 7) == 0 || memcmp(buf, "FAIL", 4) == 0 || memcmp(buf, "DISCONNECT", 10) == 0)
                {
                    wifi_state = WIFI_INIT; /* 连接失败 */
                }
            }

            if (bsp_CheckRunTime(s_last_time) > 20 * 1000) /* 超时 */
            {
                wifi_state = WIFI_INIT;
            }
            break;

        case WIFI_LINK_AP + 3:             /* 连接AP OK */
            g_tVar.HomeWiFiLinkOk = 1; /* 已连接到HOME WIFI */
            wifi_led_ok();                         /* LED熄灭 */

            ESP32_CIPMUX(1); /* 启用多连接模式 */
            //ESP32_CloseTcpUdp(LINK_ID_UDP_SERVER);

            /* 创建TCP服务器. */
            ESP32_CreateTCPServer(g_tParam.LocalTCPPort);

            /* 创建UDP监听端口, id = 0 */
            ESP32_CreateUDPServer(LINK_ID_UDP_SERVER, g_tParam.LocalTCPPort);

            wifi_state = WIFI_READY;
            break;

        /*---------------------------------------------------------------------------*/
        case WIFI_WATCH_DOG: /* WiFi看护 */
            retry = 0;
            wifi_state++;
            break;

        case WIFI_WATCH_DOG + 1: /* WiFi看护 */
            wifi_link_tcp_ok = 0;
            wifi_join_ap_ok = 0;
            ESP32_SendAT("AT+CIPSTATUS");
            s_last_time = bsp_GetRunTime();
            wifi_state++;
            break;

        case WIFI_WATCH_DOG + 2:
            while (1)
            {
                rx_len = ESP32_ReadLineNoWait(buf, 64);
                if (rx_len == 0)
                {
                    break;
                }
                else if (rx_len > 7 && memcmp(buf, "STATUS:", 7) == 0)
                {
                    /*  STATUS:3 */
                    if (buf[7] == '2' || buf[7] == '3' || buf[7] == '4')
                    {
                        wifi_join_ap_ok = 1; /* 连接AP ok */
                    }
                    else
                    {
                        if (g_tParam.APSelfEn == 1) /* 做SoftAP */
                        {
                            ; /* 不判断, 根据UDP状态判断 */
                        }
                        else /* 做STA站点 */
                        {
                            wifi_join_ap_ok = 0; /* 没有连接到AP */
                        }
                    }
                }
                else if (rx_len >= 18 && memcmp(buf, "+CIPSTATUS:0,"UDP"", 18) == 0)
                {
                    if (g_tParam.APSelfEn == 1)
                    {
                        wifi_join_ap_ok = 1;
                    }
                }
                else if (rx_len >= 18 && memcmp(buf, "+CIPSTATUS:4,"TCP"", 18) == 0)
                {
                    /* +CIPSTATUS:4,"TCP","192.168.1.3",9800,37299,0 */
                    wifi_link_tcp_ok = 1;
                }
                else if (rx_len >= 2 && memcmp(buf, "OK", 2) == 0)
                {
                    if (wifi_join_ap_ok == 1)
                    {
                        wifi_state = WIFI_READY;
                    }
                    else
                    {
                        //wifi_state = WIFI_INIT; 不要立即改变状态,等3次查询失败后再走
                    }
                }
                else if (rx_len >= 5 && memcmp(buf, "busy p...", 5) == 0) /* 内部忙 */
                {
                    ;
                }
            }

            if (bsp_CheckRunTime(s_last_time) > 100) /* 超时 */
            {
                if (++retry > 2)
                {
                    if (wifi_join_ap_ok == 0)
                    {
                        wifi_state = WIFI_INIT; /* 复位WIFI模块,重连AP */
                    }
                    else
                    {
                        wifi_state = WIFI_READY; /* 应该进不来 */
                    }
                }
                else
                {
                    wifi_state--;
                }
            }
            break;

        /*---------------------------------------------------------------------------*/
        case WIFI_READY: /* wifi 就绪 */
            wifi_Poll();
            break;
    }

    return 0;
}

/*
*********************************************************************************************************
*    函 数 名: ESP32_WaitResponse
*    功能说明: 等待ESP32返回指定的应答字符串, 可以包含任意字符。只要接收齐全即可返回。
*    形    参: _pAckStr : 应答的字符串, 长度不得超过255. 支持检测多个字符串\t间隔.
*             _usTimeOut : 命令执行超时,0表示一直等待. >0表示超时时间,单位1ms
*    返 回 值: 1 表示成功  0 表示失败
*********************************************************************************************************
*/
uint8_t ESP32_WaitResponse(char *_pAckStr, uint16_t _usTimeOut)
{
    uint8_t ucData;
    uint16_t pos = 0;
    uint32_t len;
    uint8_t ret;
    int32_t time1;

    len = strlen(_pAckStr);
    if (len > 255)
    {
        return 0;
    }

    time1 = bsp_GetRunTime();
    while (1)
    {
        bsp_Idle(); /* CPU空闲执行的操作, 见 bsp.c 和 bsp.h 文件 */

        if (_usTimeOut > 0) /* _usTimeOut == 0 表示无限等待 */
        {
            if (bsp_CheckRunTime(time1) >= _usTimeOut)
            {
                ret = 0; /* 超时 */
                break;
            }
        }

        if (ESP32_GetChar(&ucData))
        {

            {
                if (ucData == _pAckStr[pos])
                {
                    pos++;

                    if (pos == len)
                    {
                        ret = 1; /* 收到指定的应答数据,返回成功 */
                        break;
                    }
                }
                else
                {
                    pos = 0;
                }
            }
        }
    }
    return ret;
}

void bsp_Idle(void)
{
    /* --- 喂狗 */

    lwip_pro();             /* 以太网协议栈轮询 */

    wifi_task();

    lua_Poll();

    EXIO_ScanTask();        /* 扩展IO任务 */

    LCD_Task();                            /* 显示屏任务,硬件SPI+DMA+刷屏 */

    PC_CmdTask();           /* PC机控制任务 */

    DelayOpenUSBTask();     /* 延迟启动USB */
}

就是 bsp_Idle 调用了 wifi_task ,
wifi_task 调用了  ESP32_WaitResponse,
ESP32_WaitResponse 又调用了 bsp_Idle,

这样没影响吗?

网友:
不可以,这个是个bug,这个函数开头还特别注释了这个问题:

““NB73任务,插入bsp_Idle()执行。!!!注意,此函数内部不得有 bsp_Idle调用,避免嵌套.””

你看的V1.X的开源代码还没有添加WIFI功能,如果大家要用,仅供大家参考。

V2.X还未开源的代码了,重新做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