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GUI_SetAlpha函数,以此实现上下左右滑边框透明效果

楼主(2022-02-11):
硬汉哥,你好,我想请教一下,我在一个对话框回调函数内,在自定义消息类型中使用GUI_EndDialog将当前的对话框结束,又调用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一个新的对话框,这样来模拟翻页的效果。在这个基础上,我又想增加左右滑的时候,边框出现透明白色的效果,这样能更明显感知到左右滑,但是我在自定义消息中仅仅只是画简单的透明白色线,但是就好像没执行一样,请教一下是不是回调函数的自定义消息里面,如果之前没在对话框内定义比如某个控件,之后调用就不会实际生效

我在自定义消息内是这样处理的Show_Toast();
            GUI_EndDialog(pMsg->hWin, 0);
            hDlg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 &_cbCallback,WM_HBKWIN,0,0);

网友A:
左右滑动,你创建一个大的窗口更方便,配合Motion滑动功能。

然后滑动的时候像漂亮点,也就是你说的透明效果,可以弄个fade in,fade out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滑动,你创建一个大的窗口更方便,配合Motion滑动功能。

然后滑动的时候像漂亮点,也就是你说的透明 ...

请问下硬汉哥有做成fade in/out效果的例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硬汉哥有做成fade in/out效果的例子吗

有的,下载新版emWin模拟器,模拟器里面就有例子,检索关键词f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