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定时器输出比较器为啥只有翻转模式管脚才有输出?

楼主(2022-02-12):
当我使用输出比较模式时,只有翻转模式管脚才有输出?active level on match 与 inactive level on match均无输出。请问大家时怎么解决了

网友:
看手册描述这两个是匹配后强制高或者低,然后你设置下空闲电平是反状态,再配合示波器捕获应该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