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MDK的Option选择中execute-only code区的作用

楼主(2022-02-13):
(无正文)

网友A:
正文里说需要硬件支持,可能得带MPU的芯片吧:
To enable XOM, hardware system design arrangement is needed – it is impossible to implement XOM with just softwar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文里说需要硬件支持,可能得带MPU的芯片吧:
我们的IC有用过这个Feature。
是把Secure Boot相关的代码放到ROM的前8K中,把这8K设定成Execute Only Code。硬件上需要在Bus上屏蔽或者混淆读取这段空间得到的数据。个人只负责Firmware,不知道Designer这部分是怎么处理的。只知道直接访问这段地址,得到的不是正确的数据。好像是随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文里说需要硬件支持,可能得带MPU的芯片吧:

不用,应该就是一个简单的保护机制。

The XOM mechanism does not require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PU) – do not confuse XOM and XN (eXecute-Never) attribute in MPU

网友A:
看了下ST的应用手册AN4968,大概明白了。文章顺便提了符号的导入和导出,干货满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ST的应用手册AN4968,大概明白了。文章顺便提了符号的导入和导出,干货满满

好贴。

网友:
勾选了以后,全ROM区域都不能内部读取了? 那么一些有初始值的数据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