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上基于CherryUSB主机例程

楼主(2022-02-13):
之前发布过 device stack的分享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643&extra=,这次分享 host stack。github链接:https://github.com/sakumisu/CherryUSB

目前 hcd porting适配了 EHCI/OHCI 和 synopsys。后续增加 musb 和 沁恒系列。

下图使用 stm32f429 + freertos 演示 多级hub 枚举 cdc、hid、msc 数据测试,以及插拔测试,其中周期性传输均使用异步方式,没有阻塞。欢迎大家提交 PR 和 star。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做的越来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做的越来越好了。

谢谢硬汉哥每次都帮忙顶贴

网友(2022-04-18):
研究得透彻

网友B:
没有stm32f1标准库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stm32f1标准库适配

为什么要适配st标准库?都是买来的 ip,不是应该直接怼寄存器?

网友C(2022-09-12):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适配st标准库?都是买来的 ip,不是应该直接怼寄存器?

你是它的作者么?
ST的USB库写的非常诡异,想用TinyUSB,这样以后在HPM那边就不用重新搞,但是这项目连文档都没有,无意看见这个库,文档详细,居然还是中文的,一定要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它的作者么?
ST的USB库写的非常诡异,想用TinyUSB,这样以后在HPM那边就不用重新搞,但是这项目连 ...

是作者

网友:
能无缝衔接到stm32cubemx吗?

网友(2024-12-24):
请问下,商业支持里面的OHCI驱动是什么意思,是部分需要商业授权吗?我看port里面不是有OHCI了吗?

加问一个问题,usbd_add_interface 调用的次数和什么有关,demo里的很多templete看了后,有些一个设备2次,有些一个设备1次。。。。

网友:
最近在使用的你的作品cherryusb,谢谢给我们分享这么好的USB协议栈。
目前我在M33架构的MCU的高速,全速USB上验证了几种协议,有一些疑问想请教一下你。
1. 目前我验证了msc, cdc-acm单独功能完全正常稳定
2. 验证 cdc_acm_msc_template的方式也完全正常。
3. 验证hid_custom_inout_template模版的时候,高速跟全速下,上位机跟下位机通信都失败,其中上位机我是在网上找到的别人用过的。后来在全速状态下,修改了报告描述符如下,就可以跟网上的上位机通信了。
    //报告描述符---------------------------------------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0,                    // USAGE (Undefined)   //自定义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15, 0x00,                    //   LOGICAL_MINIMUM (0)  //值最小为 0
    0x26, 0xff, 0x00,              //   LOGICAL_MAXIMUM (255)  //最大为255
    0x19, 0x00,                    //   USAGE_MINIMUM (Undefined)
    0x29, 0x39,                    //   USAGE_MAXIMUM (Hat switch)
    0x75, 8,                    //   REPORT_SIZE (8)  每包数据大小
    0x95, 0x08,                    //   REPORT_COUNT (8) 每个数据的bit 数  8个bit 即一个字节
    0x81, 0x02,                    //   INPUT (Data,Var,Abs)
    0x09, 0x00,                    //   USAGE (Undefined)  //自定义
    0x91, 0x02,                    //   OUTPUT (Data,Var,Abs)
    /* USER CODE END 0 */
    0xC0    /*     END_COLLECTION              */
4. 但是HID在高速USB上面是跑不了,所以请问一下你,你当时有没有测试过HID高速下的通信,你用的上位机是那个?方便提供一下么?
5. 以上我在win10 x64上面验证的。

网友D(2025-05-11):
看了下osal下面竟然没有cmsis_os2的适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osal下面竟然没有cmsis_os2的适配

封装太严重,依赖多,性能差,占用多,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