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的聚焦怎么理解呢?

楼主(2022-02-13):
guix的聚焦怎么理解呢?我现在用触摸屏操作,目前都是使用的单击事件,GX_EVENT_FOCUS_GAINED聚焦获得是不是类似鼠标操作才用到呢?

网友A:
聚焦是外置实体按键操作的,有触摸和鼠标的时候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直接随意点击。

就像你操作电脑没有鼠标,也没有触摸,切换操作指定控件就很依赖聚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焦是外置实体按键操作的,有触摸和鼠标的时候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直接随意点击。

就像你操作电脑没有 ...

哦,明白了,就像用键盘也可以操作电脑一样,焦点聚到哪里才可以对应的操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就像用键盘也可以操作电脑一样,焦点聚到哪里才可以对应的操作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