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Web网页访问emWin界面驱动

楼主(2022-02-14):
驱动文件: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20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emWin V6.20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oftware belongs to  SEGGER.
emWin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terms:

The software has been licensed to  ARM LIMITED whose registered office
is situated at  110 Fulbourn Road,  Cambridge CB1 9NJ,  England solely
for  the  purposes  of  creating  libraries  for  ARM7, ARM9, Cortex-M
series,  and   Cortex-R4   processor-based  devices,  sublicensed  and
distributed as part of the  MDK-ARM  Professional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supplied  with  the  MDK-ARM
Professional.
Full source code is available at: www.segger.com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Licensing information
Licensor:                 SEGGER Software GmbH
Licensed to:              ARM Ltd, 110 Fulbourn Road, CB1 9NJ Cambridge, UK
Licensed SEGGER software: emWin
License number:           GUI-00181
License model:            LES-SLA-20007, Agreement, effective since October 1st 2011
Licensed product:         MDK-ARM Professional
Licensed platform:        ARM7/9, Cortex-M/R4
Licensed number of seats: -
-------------------------- END-OF-HEADER -----------------------------

File    : GUI_VNC_X_StartServer.c
Purpose : Starts the VNC server using plain BSD socket API and
          alternate prepares handling of an incoming WebSocket
          connection handled by the embOS/IP web server.
          By default only the plain BSD socket API will be used.
          The WebSocket handling can be activated in GUIConf.h by
          enabling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
          The WebSocket based connection is intended to be used
          with the noVNC client written in HTML5 that uses
          WebSockets for communication.
          The noVNC sample per default uses the URI "/websockify"
                  and port 80.

Software: - emWin, with VNC
                  - embOS
                  - emNet (f.k.a. embOS/IP)

Hardware: - STM32F746G-DISCO

How To
Start   : Configure the maximum amount of VNC connections with the
                  VNC_MAX_CLIENTS macro.
                  To start, simply call GUI_VNC_X_StartServer()
                  in your application, incrementing the ServerIndex parameter
                  for each desired connection.
*/

#include "GUI.h"
#include "GUI_VNC.h"
#include "RTOS.h"
#include "IP.h"
#include "TaskPrio.h"
#include <stdio.h>

/*********************************************************************
*
*       Defines, configurable
*
**********************************************************************
*/

//
// Default configuration. Use GUIConf.h for override.
//
#ifndef   GUI_VNC_SUPPORT_PLAIN_SOCKET_SERVER
  #define GUI_VNC_SUPPORT_PLAIN_SOCKET_SERVER  0
#endif
#ifnde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define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1
#endif

//
// Define maximum number of VNC clients that can connect
//
#define VNC_MAX_CLIENTS  3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include "IP_WEBSOCKET.h"
#include "IP_Webserver.h"
#include "WEBS_Conf.h"        // Stack size depends on configuration

//
// WebSocket web server configuration.
//
#ifndef   WEBSOCKET_VNC_URI
  #define WEBSOCKET_VNC_URI    "/websockify"
#endif
#ifndef   WEBSOCKET_VNC_PROTO
  #define WEBSOCKET_VNC_PROTO  ""
#endif

#endif

#define USE_RX_TASK   0  // 0: Packets are read in ISR, 1: Packets are read in a task of its own.

//
// Web server and IP stack
//
#define MAX_CONNECTIONS           1
#define BACK_LOG                 20
#define IDLE_TIMEOUT           1000  // Timeout [ms] after which the connection will be closed if no new data is received.
#define SERVER_PORT              80
#define CHILD_ALLOC_SIZE       2560  // NumBytes required from memory pool for one connection. Should be fine tuned according
                                     // to your configuration using IP_WEBS_CountRequiredMem() .
//
// Task priorities.
//
enum {
   TASK_PRIO_WEBS_CHILD = 150
  ,TASK_PRIO_WEBS_PARENT
  ,TASK_PRIO_IP_TASK           // Priority must be higher as all IP application tasks.
#if USE_RX_TASK
  ,TASK_PRIO_IP_RX_TASK        // Must be the highest priority of all IP related tasks.
#endif
};

//
// Task stack sizes that might not fit for some interfaces (multiples of sizeof(int)).
//
#ifndef   WEBS_TASK_STACK_OVERHEAD
  #define WEBS_TASK_STACK_OVERHEAD   0
#endif

#ifndef   STACK_SIZE_SERVER
  #define STACK_SIZE_SERVER           (2304 + WEBS_TASK_STACK_OVERHEAD)
#endif

//
// UDP discover
//
#define ETH_UDP_DISCOVER_PORT    50020
#define PACKET_SIZE              0x80

//
// Task stack sizes that might not fit for some interfaces (multiples of sizeof(int)).
//
#ifndef   APP_TASK_STACK_OVERHEAD
  #define APP_TASK_STACK_OVERHEAD  0
#endif

/*********************************************************************
*
*       Defines, fixed
*
**********************************************************************
*/

/*********************************************************************
*
*       Types
*
**********************************************************************
*/
enum {
  SOCKET_TYPE_BSD = 0,
  SOCKET_TYPE_WEBSOCKET
};

typedef struct {
  void              * pConnection;                   // Pointer to connection context. NULL if disconnected.
                                                     // Set (if NULL) when accepting a connection to tell the VNC
                                                     // server task that a new connection has been opened.
  U8                  SocketType;                    // Socket type of this connection instance.
  U8                  MessageType;                   // Last received WebSocket message type.
  GUI_VNC_CONTEXT     Context;                       // VNC context necessary for GUI.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WEBS_WEBSOCKET_HOOK WebSocketHook;                 // WebSocket resources.
#endif
  U8                  acBuffer[GUI_VNC_BUFFER_SIZE]; // Buffer used for reading RFB protocol.
} GUI_IP_VNC_CONNECTION;

typedef struct {
  OS_STACKPTR int VNCServer_Stack[(4000 + APP_TASK_STACK_OVERHEAD)/sizeof(int)];
  OS_TASK         VNCServer_TCB;
} GUI_VNC_TASK;

/*********************************************************************
*
*       Prototypes
*
**********************************************************************
*/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static int  _cbWebSocket_GenerateAcceptKey (WEBS_OUTPUT* pOutput, void* pSecWebSocketKey, int SecWebSocketKeyLen, void* pBuffer, int BufferSize);
static void _cbWebSocket_DispatchConnection(WEBS_OUTPUT* pOutput, void* pConnection);
static int  _cbWebSocket_Recv              (IP_WEBSOCKET_CONTEXT* pContext, IP_WEBSOCKET_CONNECTION* pConnection,       void* pData, unsigned NumBytes);
static int  _cbWebSocket_Send              (IP_WEBSOCKET_CONTEXT* pContext, IP_WEBSOCKET_CONNECTION* pConnection, const void* pData, unsigned NumBytes);
#endif

/*********************************************************************
*
*       Static data
*
**********************************************************************
*/
static GUI_IP_VNC_CONNECTION _aConnections[VNC_MAX_CLIENTS];
static GUI_VNC_TASK          _aTasks      [VNC_MAX_CLIENTS];
static GUI_VNC_CONTEXT     * _pFirstContext;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static const IP_WEBS_WEBSOCKET_API _WebServerWebSocketAPI = {
  _cbWebSocket_GenerateAcceptKey,  // pfGenerateAcceptKey
  _cbWebSocket_DispatchConnection  // pfDispatchConnection
};

static const IP_WEBSOCKET_TRANSPORT_API _WebSocketTransportAPI = {
  _cbWebSocket_Recv,  // pfReceive
  _cbWebSocket_Send   // pfSend
};

//
// WebServer related
//
static U32                   _aPool[(CHILD_ALLOC_SIZE * MAX_CONNECTIONS) / sizeof(int)];  // Memory pool for the Web server child tasks.

#endif

//
// IP task related
//
static IP_HOOK_ON_STATE_CHANGE _StateChangeHook;
static int                     _IFaceId;
static U8                      _IPStackInit;

//
// Task stacks and Task-Control-Blocks.
//
static OS_STACKPTR int _IPStack[TASK_STACK_SIZE_IP_TASK/sizeof(int)];       // Stack of the IP_Task.
static OS_TASK         _IPTCB;                                              // Task-Control-Block of the IP_Task.

#if USE_RX_TASK
static OS_STACKPTR int _IPRxStack[TASK_STACK_SIZE_IP_RX_TASK/sizeof(int)];  // Stack of the IP_RxTask.
static OS_TASK         _IPRxTCB;                                            // Task-Control-Block of the IP_RxTask.
#endif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static int             _ConnectCnt;
//
// Webserver TCBs and stacks
//
static OS_TASK         _aWebTasks[MAX_CONNECTIONS];
static OS_STACKPTR int _aWebStacks[MAX_CONNECTIONS][STACK_SIZE_SERVER/sizeof(int)];

//
// Task stacks and Task-Control-Blocks for main WebServer task.
//
static OS_STACKPTR int Stack_IP_Main[1536];
static OS_TASK         TCB_IP_Main;

//
// File system info
//
static const IP_FS_API *_pFS_API;

#endif

/*********************************************************************
*
*       WebServer related
*
**********************************************************************
*/

/*********************************************************************
*
*       _OnStateChange()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Callback that will be notified once the state of an interface
*   changes.
*
* Parameters
*   IFaceId   : Zero-based interface index.
*   AdminState: Is this interface enabled ?
*   HWState   : Is this interface physically ready ?
*/
static void _OnStateChange(unsigned IFaceId, U8 AdminState, U8 HWState) {
  //
  // Check if this is a disconnect from the peer or a link down.
  // In this case call IP_Disconnect() to get into a known state.
  //
  if (((AdminState == IP_ADMIN_STATE_DOWN) && (HWState == 1)) ||  // Typical for dial-up connection e.g. PPP when closed from peer. Link up but app. closed.
      ((AdminState == IP_ADMIN_STATE_UP)   && (HWState == 0))) {  // Typical for any Ethernet connection e.g. PPPoE. App. opened but link down.
    IP_Disconnect(IFaceId);                                       // Disconnect the interface to a clean state.
  }
}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
*
*       _closesocket()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apper for closesocket()
*/
static int _closesocket(long pConnectionInfo) {
  int r;
  struct linger Linger;

  Linger.l_onoff  = 1;  // Enable linger for this socket to verify that all data is send.
  Linger.l_linger = 1;  // Linger timeout in seconds
  setsockopt((long)pConnectionInfo, SOL_SOCKET, SO_LINGER, &Linger, sizeof(Linger));
  r = closesocket((long)pConnectionInfo);
  return r;
}

/*********************************************************************
*
*       _Recv()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apper for recv()
*/
static int _Recv(unsigned char *buf, int len, void *pConnectionInfo) {
  int r;

  r = recv((long)pConnectionInfo, (char *)buf, len, 0);
  return r;
}

/*********************************************************************
*
*       _Send()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apper for send()
*/
static int _Send(const unsigned char *buf, int len, void* pConnectionInfo) {
  int r;

  r = send((long)pConnectionInfo, (const char *)buf, len, 0);
  return r;
}

/*********************************************************************
*
*       WEBS_IP_API
*
*  Description
*   IP related function table
*/
static const WEBS_IP_API _Webs_IP_API = {
  _Send,
  _Recv
};

/*********************************************************************
*
*       _Alloc()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apper for Alloc(). (emNet: IP_MEM_Alloc())
*/
static void * _Alloc(U32 NumBytesReq) {
  return IP_AllocEx(_aPool, NumBytesReq);
}

/*********************************************************************
*
*       _Free()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apper for Alloc(). (emNet: IP_MEM_Alloc())
*/
static void _Free(void *p) {
  IP_Free(p);
}

/*********************************************************************
*
*       WEBS_SYS_API
*
*  Description
*   System related function table
*/
static const WEBS_SYS_API _Webs_SYS_API = {
  _Alloc,
  _Free
};

/*********************************************************************
*
*       _AddToConnectCnt
*/
static void _AddToConnectCnt(int Delta) {
  OS_IncDI();
  _ConnectCnt += Delta;
  OS_DecRI();
}

/*********************************************************************
*
*       _WebServerChildTask
*/
static void _WebServerChildTask(void *pContext) {
  WEBS_CONTEXT ChildContext;
  long hSock;
  int  Opt;
  int  r;

  hSock    = (long)pContext;
  Opt      = 1;
  setsockopt(hSock, SOL_SOCKET, SO_KEEPALIVE, &Opt, sizeof(Opt));
  IP_WEBS_Init(&ChildContext, &_Webs_IP_API, &_Webs_SYS_API, _pFS_API, &WebsSample_Application);  // Initialize the context of the child task.
  if (_ConnectCnt < MAX_CONNECTIONS) {
    r = IP_WEBS_ProcessEx(&ChildContext, pContext, NULL);
  } else {
    r = IP_WEBS_ProcessLastEx(&ChildContext, pContext, NULL);
  }
  if (r != WEBS_CONNECTION_DETACHED) {
    //
    // Only close the socket if it is still in web server context and has
    // not been detached to another handler like a WebSocket handler.
    //
    _closesocket(hSock);
  }
  OS_EnterRegion();
  _AddToConnectCnt(-1);
  OS_Terminate(0);
  OS_LeaveRegion();
}

/*********************************************************************
*
*       _WebServerParentTask
*/
static void _WebServerParentTask(void) {
  struct sockaddr_in InAddr;
  U32  Timeout;
  U32  NumBytes;
  long hSockListen;
  long hSock;
  int  i;
  int  t;
  int  t0;
  int  r;
  WEBS_BUFFER_SIZES BufferSizes;

  Timeout = IDLE_TIMEOUT;
  //
  // Assign file system
  //
  _pFS_API = &IP_FS_ReadOnly;  // To use a a real filesystem like emFile replace this line.
//  _pFS_API = &IP_FS_emFile;    // Use emFile
//  IP_WEBS_AddUpload();         // Enable upload
  //
  // Configure buffer size.
  //
  IP_MEMSET(&BufferSizes, 0, sizeof(BufferSizes));
  BufferSizes.NumBytesInBuf       = WEBS_IN_BUFFER_SIZE;
  BufferSizes.NumBytesOutBuf      = IP_TCP_GetMTU(_IFaceId) - 72;  // Use max. MTU configured for the last interface added minus worst case IPv4/TCP/VLAN headers.
                                                                   // Calculation for the memory pool is done under assumption of the best case headers with - 40 bytes.
  BufferSizes.NumBytesParaBuf     = WEBS_PARA_BUFFER_SIZE;
  BufferSizes.NumBytesFilenameBuf = WEBS_FILENAME_BUFFER_SIZE;
  BufferSizes.MaxRootPathLen      = WEBS_MAX_ROOT_PATH_LEN;
  //
  // Configure the size of the buffers used by the Webserver child tasks.
  //
  IP_WEBS_ConfigBufSizes(&BufferSizes);
  //
  // Check memory pool size.
  //
  NumBytes = IP_WEBS_CountRequiredMem(NULL);     // Get NumBytes for internals of one child thread.
  NumBytes = (NumBytes + 64) * MAX_CONNECTIONS;  // Calc. the total amount for x connections (+ some bytes for managing a memory pool).
  IP_Logf_Application("WEBS: Using a memory pool of %lu bytes for %lu connections.", sizeof(_aPool), MAX_CONNECTIONS);
  if (NumBytes > sizeof(_aPool)) {
    IP_Warnf_Application("WEBS: Memory pool should be at least %lu bytes.", NumBytes);
  }
  //
  // Give the stack some more memory to enable the dynamical memory allocation for the Web server child tasks
  //
  IP_AddMemory(_aPool, sizeof(_aPool));
  //
  // Get a socket into listening state
  //
  hSockListen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 (hSockListen == SOCKET_ERROR) {
    while(1); // This should never happen!
  }
  IP_MEMSET(&InAddr, 0, sizeof(InAddr));
  InAddr.sin_family      = AF_INET;
  InAddr.sin_port        = htons(SERVER_PORT);
  In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bind(hSockListen, (struct sockaddr *)&InAddr, sizeof(InAddr));
  listen(hSockListen, BACK_LOG);
  //
  // Loop once per client and create a thread for the actual server
  //
  do {
Next:
    //
    // Wait for an incoming connection
    //
    hSock = 0;
    if ((hSock = accept(hSockListen, NULL, NULL)) == SOCKET_ERROR) {
      continue;    // Error
    }
    //
    // Create server thread to handle connection.
    // If connection limit is reached, keep trying for some time before giving up and outputting an error message
    //
    t0 = OS_GetTime32() + 1000;
    do {
      if (_ConnectCnt < MAX_CONNECTIONS) {
        for (i = 0; i < MAX_CONNECTIONS; i++) {
          r = OS_IsTask(&_aWebTasks[i]);
          if (r == 0) {
            setsockopt(hSock, SOL_SOCKET, SO_RCVTIMEO, &Timeout, sizeof(Timeout));  // Set receive timeout for the client.
            OS_CREATETASK_EX(&_aWebTasks[i], "Webserver Child", _WebServerChildTask, TASK_PRIO_WEBS_CHILD, _aWebStacks[i], (void *)hSock);
            _AddToConnectCnt(1);
            goto Next;
          }
        }
      }
      //
      // Check time out
      //
      t = OS_GetTime32();
      if ((t - t0) > 0) {
        IP_WEBS_OnConnectionLimit(_Send, _Recv, (void*)hSock);
        _closesocket(hSock);
        break;
      }
      OS_Delay(10);
    } while(1);
  }  while(1);
}

/*********************************************************************
*
*       _OnRx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Discover client UDP callback. Called from stack
*    whenever we get a discover request.
*
*  Return value
*    IP_RX_ERROR  if packet is invalid for some reason
*    IP_OK        if packet is valid
*/
#if ETH_UDP_DISCOVER_PORT
static int _OnRx(IP_PACKET *pInPacket, void *pContext) {
  char *      pInData;
  IP_PACKET * pOutPacket;
  char *      pOutData;
  U32         TargetAddr;
  U32         IPAddr;
  unsigned    IFaceId;

  (void)pContext;

  IFaceId = IP_UDP_GetIFIndex(pInPacket);  // Find out the interface that the packet came in.
  IPAddr  = htonl(IP_GetIPAddr(IFaceId));
  if (IPAddr == 0) {
    goto Done;
  }
  pInData = (char*)IP_UDP_GetDataPtr(pInPacket);
  if (memcmp(pInData, "Discover", 8)) {
    goto Done;
  }
  //
  // Alloc packet
  //
  pOutPacket = IP_UDP_AllocEx(IFaceId, PACKET_SIZE);
  if (pOutPacket == NULL) {
    goto Done;
  }
  //
  // Fill packet with data
  //
  pOutData = (char*)IP_UDP_GetDataPtr(pOutPacket);
  IP_UDP_GetSrcAddr(pInPacket, &TargetAddr, sizeof(TargetAddr));    // Send back Unicast
  memset(pOutData, 0, PACKET_SIZE);
  strcpy(pOutData + 0x00, "Found");
  IPAddr = htonl(IP_GetIPAddr(IFaceId));
  memcpy(pOutData + 0x20, (void*)&IPAddr, 4);      // 0x20: IP address
  IP_GetHWAddr(IFaceId, (U8*)pOutData + 0x30, 6);  // 0x30: MAC address
  //
  // Send packet
  //
  IP_UDP_SendAndFree(IFaceId, TargetAddr, ETH_UDP_DISCOVER_PORT, ETH_UDP_DISCOVER_PORT, pOutPacket);
Done:
  return IP_OK;
}
#endif

#endif

/*********************************************************************
*
*       _StartIPTask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ask that initializes the IP stack and starts the WebServer tasks
*    if required.
*/
static void _StartIPTask(void) {
  IP_Init();
  _IFaceId = IP_INFO_GetNumInterfaces() - 1;                                           // Get the last registered interface ID as this is most likely the interface we want to use in this sample.
  //
  // Start TCP/IP task
  //
  OS_CREATETASK(&_IPTCB,   "IP_Task",   IP_Task,   TASK_PRIO_IP_TASK,    _IPStack);
#if USE_RX_TASK
  OS_CREATETASK(&_IPRxTCB, "IP_RxTask", IP_RxTask, TASK_PRIO_IP_RX_TASK, _IPRxStack);  // Start the IP_RxTask, optional.
#endif
  IP_AddStateChangeHook(&_StateChangeHook, _OnStateChange);                            // Register hook to be notified on disconnects.
  IP_Connect(_IFaceId);                                                                // Connect the interface if necessary.
  //
  // IPv4 address configured ?
  //
  while (IP_IFaceIsReadyEx(_IFaceId) == 0) {
    OS_Delay(200);
  }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OS_SetPriority(OS_GetTaskID(), TASK_PRIO_WEBS_PARENT);                                  // This task has highest prio!
  OS_SetTaskName(OS_GetTaskID(), "IP_WebServer");
#if ETH_UDP_DISCOVER_PORT
  //
  // Open UDP port ETH_UDP_DISCOVER_PORT for emNet discover
  //
  IP_UDP_Open(0L /* any foreign host */,  ETH_UDP_DISCOVER_PORT, ETH_UDP_DISCOVER_PORT,  _OnRx, 0L);
#endif

  IP_WEBS_X_SampleConfig();  // Load a web server sample config that might add other resources like REST.
  _WebServerParentTask();
#endif
}

/*********************************************************************
*
*       Local functions
*
**********************************************************************
*/
/*********************************************************************
*
*       _GetTaskIndex()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Returns the zero-based index of the currently scheduled VNC task.
*
*  Return value
*    Task index : >=  0
*    Error      : == -1
*/
static int _GetTaskIndex(void) {
  OS_TASK * pTask;
  int       i;

  pTask = OS_GetTaskID();
  i     = 0;
  //
  // Look for index of this task.
  //
  while (&_aTasks[i].VNCServer_TCB != pTask) {
    if (i >= VNC_MAX_CLIENTS) {
      return -1;
    }
    i++;
  }
  //
  return i;
}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
*
*       _cbWebSocket_GenerateAcceptKey()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Generates the value to send back for the Sec-WebSocket-Accept
*    field when accepting the connection.
*
*  Parameters
*    pOutput           : Web server connection context.
*    pSecWebSocketKey  : Pointer to a buffer containing the string of
*                        the Sec-WebSocket-Key from the HTTP request.
*    SecWebSocketKeyLen: Number of characters of the Sec-WebSocket-Key
*                        (without string termination).
*    pBuffer           : Buffer where to store the accept key.
*    BufferSize        : Size of buffer where to store the accept key.
*
*  Return value
*    Length of accept key        : >  0
*    Error, buffer not big enough: == 0
*/
static int _cbWebSocket_GenerateAcceptKey(WEBS_OUTPUT* pOutput, void* pSecWebSocketKey, int SecWebSocketKeyLen, void* pBuffer, int BufferSize) {
  WEBS_USE_PARA(pOutput);

  return IP_WEBSOCKET_GenerateAcceptKey(pSecWebSocketKey, SecWebSocketKeyLen, pBuffer, BufferSize);
}

/*********************************************************************
*
*       _cbWebSocket_DispatchConnection()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Dispatches the web server connection to the VNC server for
*    further handling and signals the VNC server task.
*
*  Parameters
*    pOutput    : Web server connection context.
*    pConnection: Network connection handle.
*/
static void _cbWebSocket_DispatchConnection(WEBS_OUTPUT* pOutput, void* pConnection) {
  int i;

  WEBS_USE_PARA(pOutput);
  OS_EnterRegion();  // Make sure that _pConnection does not get set from another task after being read by us.
  //
  // Check current connections
  //
  for (i = 0; i < VNC_MAX_CLIENTS; i++) {
    if (_aConnections[i].pConnection == pConnection) {
      break;
    }
    if (_aConnections[i].pConnection == NULL) {
      _aConnections[i].pConnection = pConnection;
      _aConnections[i].SocketType  = SOCKET_TYPE_WEBSOCKET;
      OS_LeaveRegion();
      return;
    }
  }
  //
  OS_LeaveRegion();
  closesocket((long)pConnection);
}

/*********************************************************************
*
*       _cbWebSocket_Recv()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ebSocket callback that for sending data using the underlying
*    network communication API (typically BSD socket API).
*
*  Parameters
*    pContext   : WebSocket context.
*    pConnection: Network connection handle.
*    pData      : Where to store the received data.
*    NumBytes   : Maximum amount of data to receive.
*
*  Return value
*    Amount of data received: >  0
*    Connection closed      : == 0
*    Error                  : <  0
*/
static int _cbWebSocket_Recv(IP_WEBSOCKET_CONTEXT* pContext, IP_WEBSOCKET_CONNECTION* pConnection, void* pData, unsigned NumBytes) {
  IP_USE_PARA(pContext);

  return recv((long)pConnection, (char*)pData, NumBytes, 0);
}

/*********************************************************************
*
*       _cbWebSocket_Send()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ebSocket callback that for sending data using the underlying
*    network communication API (typically BSD socket API).
*
*  Parameters
*    pContext   : WebSocket context.
*    pConnection: Network connection handle.
*    pData      : Data to send.
*    NumBytes   : Amount of data to send.
*
*  Return value
*    Amount of data sent: >  0
*    Connection closed  : == 0
*    Error              : <  0
*/
static int _cbWebSocket_Send(IP_WEBSOCKET_CONTEXT* pContext, IP_WEBSOCKET_CONNECTION* pConnection, const void* pData, unsigned NumBytes) {
  IP_USE_PARA(pContext);

  return send((long)pConnection, (const char*)pData, NumBytes, 0);
}

/*********************************************************************
*
*       _cbVNC_RecvWebSocket()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directly by the server; it's address
*    is passed to the actual server code as function pointer. It is
*    needed because the server is independent of the TCP/IP stack
*    implementation, so details for the TCP/IP stack can be placed
*    here.
*
*  Parameters
*    pData      : Where to store the received data.
*    NumBytes   : Maximum amount of data to receive.
*    pConnection: Connection handle (WebSocket context).
*
*  Return value
*    Amount of data received: >  0
*    Connection closed      : == 0
*    Error                  : <  0
*/
static int _cbVNC_RecvWebSocket(U8* pData, int NumBytes, void* pConnection) {
  IP_WEBSOCKET_CONTEXT * pContext;
  int                    r;
  int                    NumBytesAtOnce;
  int                    i;
  U8                   * pMsgType;
  U8                     Close;

  r = -1;  // Assume error.
  //
  // Get ID of task to get the correct pointer to the message type.
  // If for some reason an incorrect task index is returned, close the socket.
  //
  i        = _GetTaskIndex();
  Close    = IP_WEBSOCKET_FRAME_TYPE_CLOSE;
  pMsgType = (i < 0) ? &Close : &_aConnections[i].MessageType;
  //
  pContext = (IP_WEBSOCKET_CONTEXT*)pConnection;
  if (NumBytes != 0) {
    do {
      if (pContext->NumBytesLeft != 0u) {
        r = (int)pContext->NumBytesLeft;
      } else {
        r = IP_WEBSOCKET_WaitForNextMessage(pContext, pMsgType);
      }
      if (r > 0) {  // O.K. ?
        if        (*pMsgType == IP_WEBSOCKET_FRAME_TYPE_CLOSE) {
          IP_WEBSOCKET_Close(pContext, NULL, IP_WEBSOCKET_CLOSE_CODE_NORMAL_CLOSURE);
          r = 0;    // Pretend connection closed.
        } else if (*pMsgType == IP_WEBSOCKET_FRAME_TYPE_BINARY) {  // VNC uses binary messages.
          NumBytesAtOnce = SEGGER_MIN(NumBytes, pContext->NumBytesLeft);
          r = IP_WEBSOCKET_Recv(pContext, pData, NumBytesAtOnce);
          if (r > 0) {
            NumBytes -= r;
          }
        } else {
          r = -1;   // Error, pretend communication error as we expect binary messages.
        }
      }
    } while ((r > 0) && (NumBytes != 0));
  }
  return r;
}

/*********************************************************************
*
*       _cbVNC_SendWebSocket()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directly by the server; it's address
*    is passed to the actual server code as function pointer. It is
*    needed because the server is independent of the TCP/IP stack
*    implementation, so details for the TCP/IP stack can be placed
*    here.
*
*  Parameters
*    pData      : Data to send.
*    NumBytes   : Amount of data to send.
*    pConnection: Connection handle.
*
*  Return value
*    Amount of data sent: >  0
*    Connection closed  : == 0
*    Error              : <  0
*/
static int _cbVNC_SendWebSocket(const U8* pData, int NumBytes, void* pConnection) {
  IP_WEBSOCKET_CONTEXT* pContext;
  int r;

  pContext = (IP_WEBSOCKET_CONTEXT*)pConnection;
  r        = IP_WEBSOCKET_Send(pContext, pData, NumBytes, IP_WEBSOCKET_FRAME_TYPE_BINARY, 0);  // Send a single frame (FIN bit set of data).
  if (r == 0) {  // Connection closed ? => Send our close.
    IP_WEBSOCKET_Close(pContext, NULL, IP_WEBSOCKET_CLOSE_CODE_NORMAL_CLOSURE);
  }
  return r;
}

#endif

#if GUI_VNC_SUPPORT_PLAIN_SOCKET_SERVER

/*********************************************************************
*
*       _cbVNC_Recv()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directly by the server; it's address
*    is passed to the actual server code as function pointer. It is
*    needed because the server is independent of the TCP/IP stack
*    implementation, so details for the TCP/IP stack can be placed
*    here.
*
*  Parameters
*    pData      : Where to store the received data.
*    NumBytes   : Maximum amount of data to receive.
*    pConnection: Connection handle (WebSocket context).
*
*  Return value
*    Amount of data received: >  0
*    Connection closed      : == 0
*    Error                  : <  0
*/
static int _cbVNC_Recv(U8* pData, int NumBytes, void* pConnection) {
  return recv((long)pConnection, (char*)pData, NumBytes, 0);
}

/*********************************************************************
*
*       _cbVNC_Send()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indirectly by the server; it's address
*    is passed to the actual server code as function pointer. It is
*    needed because the server is independent of the TCP/IP stack
*    implementation, so details for the TCP/IP stack can be placed
*    here.
*
*  Parameters
*    pData      : Data to send.
*    NumBytes   : Amount of data to send.
*    pConnection: Connection handle.
*
*  Return value
*    Amount of data sent: >  0
*    Connection closed  : == 0
*    Error              : <  0
*/
static int _cbVNC_Send(const U8* pData, int NumBytes, void* pConnection) {
  return send((long)pConnection, (const char*)pData, NumBytes, 0);
}

/*********************************************************************
*
*       _ListenAtTCPAddr()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Creates a non-blocking socket for accepting a VNC connection.
*
*  Parameters
*    Port: Port to use for accepting connections.
*
*  Return value
*    Parent socket handle.
*/
static int _ListenAtTCPAddr(U16 Port) {
         int         hSock;
  struct sockaddr_in InAddr;

  h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if (hSock <= 0) {
    while (1);  // Should not happen.
  }
  memset(&InAddr, 0, sizeof(InAddr));
  InAddr.sin_family      = AF_INET;
  InAddr.sin_port        = htons(Port);
  InAddr.sin_addr.s_addr = INADDR_ANY;
  bind(hSock, (struct sockaddr*)&InAddr, sizeof(InAddr));
  listen(hSock, 1);
  setsockopt(hSock, SOL_SOCKET, SO_NBIO, NULL, 0);  // Set socket non-blocking.
  return hSock;
}

#endif

/*********************************************************************
*
*       _ServerTask()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routine is the actual server task.
*    It waits in an endless loop for a new WebSocket connection to be
*    signaled and handles the VNC connection.
*/
static void _ServerTask(void) {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IP_WEBSOCKET_CONTEXT WebSocketContext[VNC_MAX_CLIENTS];
#elif GUI_VNC_SUPPORT_PLAIN_SOCKET_SERVER
  int                  hSockParent;
  int                  SoError;
  int                  hSock;
#endif
  int                  i;
  //
  // Get ID of this task.
  //
  i = _GetTaskIndex();
#if GUI_VNC_SUPPORT_PLAIN_SOCKET_SERVER
  //
  // Start listening on a BSD socket for a connection.
  // WebSocket connections will be dispatched by the Web Server.
  //
  hSockParent = _ListenAtTCPAddr(5900 + _aConnections[i].Context.ServerIndex);  // Default port for VNC is is 590x, where x is the 0-based layer index.
#endif
  while (1) {
    //
    // Check that the connection handle is actually valid.
    // A handle of NULL is treated as invalid although some
    // TCP/IP stacks like Windows treat a socket handle of
    // 0 as valid. However this occurs very rare and in this
    // situation the peer should simply close the connection
    // after some time due to a timeout.
    // We will first check if a connection handle is present
    // which means checking for a WebSocket handle. If no
    // WebSocket handle is active we will check non-blocking
    // if there is any BSD socket to accept.
    //
#if (GUI_VNC_SUPPORT_PLAIN_SOCKET_SERVER == 0)
    if (_aConnections[i].pConnection == NULL) {
      OS_Delay(50);  // Grant the system some time between retrying.
      continue;
    }
#else
    OS_EnterRegion();  // Make sure that _pConnection does not get set from another task after being read by us.
    if (_aConnections[i].pConnection == NULL) {
      //
      // Check if we have a connection to accept on the regular VNC port.
      //
      hSock = accept(hSockParent, NULL, NULL);
      if (hSock == SOCKET_ERROR) {
        OS_LeaveRegion();
        //
        // Check if this is an IP_ERR_WOULD_BLOCK or a real error.
        //
        getsockopt(hSockParent, SOL_SOCKET, SO_ERROR, &SoError, sizeof(SoError));
        if (SoError != IP_ERR_WOULD_BLOCK) {
          while(1);    // Should not happen.
        }
        OS_Delay(50);  // Grant the system some time between retrying.
        continue;
      }
      //
      // We have a connection on the regular VNC port.
      //
      setsockopt(hSock, SOL_SOCKET, SO_BIO, NULL, 0);  // Set child socket blocking.
      _aConnections[i].SocketType  = SOCKET_TYPE_BSD;
      _aConnections[i].pConnection = (void*)hSock;
    }
    OS_LeaveRegion();
#endif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if (_aConnections[i].SocketType == SOCKET_TYPE_WEBSOCKET) {
      //
      // Initialize the WebSocket context for the server.
      //
      IP_WEBSOCKET_InitServer(&WebSocketContext[i], &_WebSocketTransportAPI, (IP_WEBSOCKET_CONNECTION*)_aConnections[i].pConnection);
      //
      // Run the actual server using the WebSocket context as connection handle.
      //
      GUI_VNC_Process(&_aConnections[i].Context, _cbVNC_SendWebSocket, _cbVNC_RecvWebSocket, (void*)&WebSocketContext[i]);
    }
#endif
#if GUI_VNC_SUPPORT_PLAIN_SOCKET_SERVER
    if (_aConnections[i].SocketType == SOCKET_TYPE_BSD) {
      //
      // Run the actual server using the BSD socket handle as connection handle.
      //
      GUI_VNC_Process(&_aConnections[i].Context, _cbVNC_Send, _cbVNC_Recv, _aConnections[i].pConnection);
    }
#endif
    //
    // Close the connection and invalidate the connection handle
    // so we can accept a new client.
    //
    closesocket((long)_aConnections[i].pConnection);
    _aConnections[i].pConnection = NULL;
  }
}

/*********************************************************************
*
*       Global functions
*
**********************************************************************
*/
/*********************************************************************
*
*       GUI_VNC_X_StartServer()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This routine starts a separate task for the VNC server. It
*    requires that the OS and TCP/IP stack are already initialized.
*
*  Parameters
*    LayerIndex : Index of the GUI layer that is shown via VNC.
*    ServerIndex: Zero-based server index.
*
*  Return value
*    O.K.: 0
*
*  Additional information
*    This sample is intended to be used for starting one VNC server.
*    In case multiple layers shall be accessed by different server
*    instances (ServerIndex) this sample needs to be modified.
*/
int GUI_VNC_X_StartServer(int LayerIndex, int ServerIndex) {
  GUI_VNC_CONTEXT * pContext;
  char              acName[16];
  GUI_VNC_CONTEXT * pContextTemp;

  //
  // Check if maximum number of VNC clients is not exceeded.
  //
  if (ServerIndex >= VNC_MAX_CLIENTS) {
    return -1;
  }
  pContext = &_aConnections[ServerIndex].Context;
  //
  // Init VNC context and attach to layer (so context is
  // updated if the display-layer-contents change).
  //
  // If we already have a device, set the device pointer
  // to the already created one.
  //
  if (_pFirstContext == NULL) {
    GUI_VNC_AttachToLayer(pContext, LayerIndex);
    _pFirstContext = pContext;
  } else {
    //
    // New context makes use of existing device.
    //
    pContext->pDevice      = _pFirstContext->pDevice;
    pContext->xSize        = _pFirstContext->xSize;
    pContext->ySize        = _pFirstContext->ySize;
    pContext->BitsPerPixel = _pFirstContext->BitsPerPixel;
    pContext->pNext        = NULL;
    //
    // Update pNext pointers
    //
    pContextTemp = _pFirstContext;
    while (pContextTemp->pNext) {
      pContextTemp = pContextTemp->pNext;
    }
    pContextTemp->pNext = pContext;
  }
  pContext->ServerIndex = ServerIndex;
  //
  // Set up pointer to RFB buffer.
  //
  pContext->pBuffer      = _aConnections[ServerIndex].acBuffer;
  pContext->SizeOfBuffer = GUI_VNC_BUFFER_SIZE;
  //
  // 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 VNC server is opened, start the IP stack.
  //
  if (!_IPStackInit) {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OS_CREATETASK(&TCB_IP_Main, "IP_MainTask", _StartIPTask, 110, Stack_IP_Main);
#elif GUI_VNC_SUPPORT_PLAIN_SOCKET_SERVER
    _StartIPTask();
#endif
    _IPStackInit = 1;
  }
  //
  // Create task for VNC server. It will wait for the signal
  // of a dispatched WebSocket connection.
  //
  sprintf(acName, "VNC Server %d", ServerIndex);
  OS_CREATETASK(&_aTasks[ServerIndex].VNCServer_TCB, acName, _ServerTask, TASKPRIO_VNC, _aTasks[ServerIndex].VNCServer_Stack);
#if GUI_VNC_SUPPORT_WEBSOCKET_SERVER
  //
  // Enable WebSockets for the web server and setup the
  // URI "/websockify" with sub protocol "binary" for the
  // VNC data transfer.
  //
  IP_WEBS_WEBSOCKET_AddHook(&_aConnections[ServerIndex].WebSocketHook, &_WebServerWebSocketAPI, WEBSOCKET_VNC_URI, WEBSOCKET_VNC_PROTO);
#endif
  return 0;
}

/*********************************************************************
*
*       GUI_VNC_X_getpeername()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Retrieves the IP addr. of the currently connected VNC client.
*
*  Parameters
*    ServerIndex: Index of server instance.
*    pIPAddr:[OUT] VNC client connected: U32 IP addr. in network endianess.
*                  No client connected : 0
*/
void GUI_VNC_X_getpeername(int ServerIndex, U32 * pIPAddr) {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
  int                Len;
  void             * pConnection;

  if ((ServerIndex >= VNC_MAX_CLIENTS) || (ServerIndex < 0)) {
    return;
  }
  if (pIPAddr) {
    pConnection = _aConnections[ServerIndex].pConnection;
    if (pConnection != NULL) {
      Len   = sizeof(Client);
      getpeername((long)pConnection, (struct sockaddr*)&Client, &Len);
      *pIPAddr = Client.sin_addr.s_addr;
    } else {
      *pIPAddr = 0;
    }
  }
}

/*************************** End of file ****************************/

网友A:
效果图有没有的,看看什么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图有没有的,看看什么风格

还没有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