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gnu 版本如何安全的使用 C 库?

楼主(2022-02-14):
我现在有很多线程要记录浮点数据,会用到sprintf转换到字符串的形式。网上看到不少讨论说 newlibc(arm-none-eabi-gcc 所采用的) 的 vsprintf 之类的函数,多线程使用浮点会有问题。
自己也尝试拿代码测试了一下,创建三个优先级不同,可以抢占的线程,每个线程都是执行一千次到一万次 sprintf 然后休眠几个 tick,很容易会导致异常。
单步调试常常会死在 _dtoa 或者 _Balloc 这些内部的函数里。
而如果给它们互斥锁上,就没有问题:#define TRYS 2000
void thread_test_entry(ULONG thread_input)
{
    int try;
    double a = 1.1111;
    char str[20];
    while (1)
    {
        tx_thread_sleep(2);

        try = TRYS;

        tx_mutex_get(&mutex333, TX_WAIT_FOREVER);
        while(try--)
            sprintf(str, "%lf\n", a);
        tx_mutex_put(&mutex333);
    }
}

看到一个解决办法是 Freertos的 newlib and FreeRTOS (nadler.com),但应该所有 RTOS 是互通的。
所以想问一下,使用 threadX 如何能安全使用 arm-none-eabi-gcc 编译器提供的库函数?有没有人做过好用的方案?

网友:
其实这个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效率。

比如我们仅仅是想简单的调用下sprintf,非常的不划算。

像MDK里面的C库是一个专门的封装层

网友:
其实这个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效率。

比如我们仅仅是想简单的调用下sprintf,非常的不划算。

像MDK里面的C库是一个专门的封装层
#if ( !defined(RTX_NO_MULTITHREAD_CLIB) && \
     ( defined(__CC_ARM) || \
      (defined(__ARMCC_VERSION) && (__ARMCC_VERSION >= 6010050))) && \
      !defined(__MICROLIB))

#define LIBSPACE_SIZE 96

//lint -esym(714,__user_perthread_libspace,_mutex_*) "Referenced by C library"
//lint -esym(765,__user_perthread_libspace,_mutex_*) "Global scope"
//lint -esym(9003, os_libspace*) "variables 'os_libspace*' defined at module scope"

// Memory for libspace
static uint32_t os_libspace[OS_THREAD_LIBSPACE_NUM+1][LIBSPACE_SIZE/4] \
__attribute__((section(".bss.os.libspace")));

// Thread IDs for libspace
static osThreadId_t os_libspace_id[OS_THREAD_LIBSPACE_NUM] \
__attribute__((section(".bss.os.libspace")));

// Check if Kernel has been started
static uint32_t os_kernel_is_active (void) {
  static uint8_t os_kernel_active = 0U;

  if (os_kernel_active == 0U) {
    if (osKernelGetState() > osKernelReady) {
      os_kernel_active = 1U;
    }
  }
  return (uint32_t)os_kernel_active;
}

// Provide libspace for current thread
void *__user_perthread_libspace (void);
void *__user_perthread_libspace (void) {
  osThreadId_t id;
  uint32_t     n;

  if (os_kernel_is_active() != 0U) {
    id = osThreadGetId();
    for (n = 0U; n < (uint32_t)OS_THREAD_LIBSPACE_NUM; n++) {
      if (os_libspace_id[n] == NULL) {
        os_libspace_id[n] = id;
      }
      if (os_libspace_id[n] == id) {
        break;
      }
    }
    if (n == (uint32_t)OS_THREAD_LIBSPACE_NUM) {
      (void)osRtxKernelErrorNotify(osRtxErrorClibSpace, id);
    }
  } else {
    n = OS_THREAD_LIBSPACE_NUM;
  }

  //lint -e{9087} "cast between pointers to different object types"
  return (void *)&os_libspace[n][0];
}

// Mutex identifier
typedef void *mutex;

//lint -save "Function prototypes defined in C library"
//lint -e970 "Use of 'int' outside of a typedef"
//lint -e818 "Pointer 'm' could be declared as pointing to const"

// Initialize mutex
__USED
int _mutex_initialize(mutex *m);
int _mutex_initialize(mutex *m) {
  int result;

  *m = osMutexNew(NULL);
  if (*m != NULL) {
    result = 1;
  } else {
    result = 0;
    (void)osRtxKernelErrorNotify(osRtxErrorClibMutex, m);
  }
  return result;
}

// Acquire mutex
__USED
void _mutex_acquire(mutex *m);
void _mutex_acquire(mutex *m) {
  if (os_kernel_is_active() != 0U) {
    (void)osMutexAcquire(*m, osWaitForever);
  }
}

// Release mutex
__USED
void _mutex_release(mutex *m);
void _mutex_release(mutex *m) {
  if (os_kernel_is_active() != 0U) {
    (void)osMutexRelease(*m);
  }
}

// Free mutex
__USED
void _mutex_free(mutex *m);
void _mutex_free(mutex *m) {
  (void)osMutexDelete(*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效率。

比如我们仅仅是想简单的调用下sprintf,非常的不划算。

keil 的听说多线程是安全的,但公司不让用
arm-none-eabi-gcc 的就想问问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 wrap 层给 threadX
要不是最近网上看到,都没想过库函数会有这种安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keil 的听说多线程是安全的,但公司不让用
arm-none-eabi-gcc 的就想问问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 wrap 层给  ...

IAR也有这个封装层。对应文件在iar的安装目录里面。

GCC的话,如果是embedded studio的话,好像也有,

网友B:
后来C库增加了snprintf,snprintf_s等之类的函数, 你试试这两个

网友:
看newlib文档吧,里面也有讲解,关键字:桩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来C库增加了snprintf,snprintf_s等之类的函数, 你试试这两个

可以,就是限制个数,不太方便。

网友:
printf,sprintf都是不可重入函数吧,不是线程安全的

网友:
楼上回答都挺好,首先这俩函数本来就不是可重入的,其次可以通过实现桩函数(__malloc_lock(), __malloc_unlock() stubs)往newlib里插桩加上互斥锁,最后newlib的源码其实很好集成进工程,构建选项里加上重入开关直接编译就好了

附件这篇文档感觉比较符合主题,希望能帮到你。

Porting and Using Newlib in Embedded System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