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50内置ADC部分参数实测(仅供参考)

楼主(2022-02-15):
昨天晚上实测了一下H750内置ADC,得到了大量数据(采样率1M连续实时采集统计了几分钟,后面看了统计几十分钟数据比例差不多)。所以想计算一下ADC的其中两个参数。无噪声分辨率和有效分辨率(网上找的资料不一定正确)。计算资料来源如下:

无噪声分辨率:
有效分辨率:
标准差:
根据以上资料得到两个计算式
无噪声分辨率=log2(2^N/跳动噪声值)  比如我们这是16位ADC同时跳动噪声值是28所以=log2(65536/28)=11.19264508
有效分辨率=N-log2(标准差)
实测数据如下:(无噪声分辨率:11.19264508   有效分辨率:14.99631787(这么高感觉有错,各位坛友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个官方有个文档的,到了H7的16bit分辨率,封装的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官方有个文档的,到了H7的16bit分辨率,封装的影响比较大。
dm00628458-getting-started-with-the-stm ...

谢谢提供,之前还特意搜了一下没搜到。
同时基本确认上面计算方法无误,因为在ADI的一个ADC芯片手册上有写计算公式,虽然形式有点区别但是是等价的。同时在昨天观看了ADI的均方根噪声转换为峰峰值噪声视频后
https://www.analog.com/cn/educat ... s/908557031001.html,觉的无噪声分辨率可能会有争议,应该从大量样本的均方根噪声计算出来更为恰当。

楼主:
至于ENOB计算下来为14.7位的样子,和手册数据相比略高,原因猜测是,1、手册上测试的是2M速率采样而我是用的1M   2、芯片个例    3、手册可能经过大量芯片测试,写出来数据比较保守。  综上所述手册上的数据还是非常可靠可信赖的。

网友B:
咱们推算的无跳动位数差不多,都是11bit左右。
不过想想一片16bit/2M的ADC,价钱三倍于涨价前的750VB,好像也不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推算的无跳动位数差不多,都是11bit左右。
不过想想一片16bit/2M的ADC,价钱三倍于涨价前的750VB,好 ...

是的,刚开始仿真看最大最小值得出的结论偏高漏掉太多数据了。我觉的H7的ADC还可以的,比F407强,一般应用足够了。目前我遇到的问题就是不同温度下断电重启一置性问题,不断电复位一致性还是挺好。暂时不研究这个了,年前做了几个外置ADC的板子,先测测这些ADC。

网友B:
我一次采集4096个点,5次一组,100KHz和1MHz,跳动都是14。
可能是差分的原因,刚好减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次采集4096个点,5次一组,100KHz和1MHz,跳动都是14。
可能是差分的原因,刚好减一半。

我就是用的差分,要大量数据试试看,少量数据就跟我仿真看的结果差不多也是10-16之间跳动。如果大量数据也能做到这样那就提高1位了,有没有出现断电重启一致性问题?

网友:
以前的F103的ADC每次启动都要执行一次校准函数。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的芯片就不用这个步骤了。

网友(2023-12-29):
您好,方便分享一下配置STM32的ADC进行1M采集的代码吗?另外怎么统计的采样率呢,我只会用轮询的方式采集,定义一个变量,每采集依次加一次,算下来最多也才到100K左右。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