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 USB导入BIN文件出错

楼主(2022-02-15):
各位大神,跪求解决方案

stm32F429 + 文件系统导入USB内的BIN文件;预单次导出1024字节然后依次存入到Flash,现在问题是第一次导入BIN文件的第一个字节并未放置在定义Buf的首地址,而是向前移动了一个字节

测试发现修改定义Buf内存地址可修复问题,比如现在Buf地址是0x20008319 ,将地址定义为 0x20008318即可正确。

但f_read传入地址为0x20008319 现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是USB读取文件每次必储存四个字节嘛?

1.程序代码

2.调试参数-Buf

3.调试程序-Memroy,可以看到Buf地址是0x20008319 ,0x20008318处为01

4.BIN文件

5.Map文件-定义Buf地址

网友A:
你这里是读取外挂U盘里的数据吗,这里没有用DMA方式吧,没有的话,就没有四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是读取外挂U盘里的数据吗,这里没有用DMA方式吧,没有的话,就没有四字节对齐问题。

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使用DMA了,我不确定用没用到DMA,没找到对应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使用DMA了,我不确定用没用到DMA,没找到对应的初始化代码

不好意思,忘了回复你了,USB有个自带的DMA.

如果你是使用的是STM32F4的USB HS接口,确实有个自带DMA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