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请教硬汉为什么在AppWizard中使用Image显示PNG图片时,转换后的图片数组比原图片大很多?

楼主(2022-02-15):
如题:
在AppWizard中使用Image控件显示一张12KB大小的PNG图片,生成的图片C文件中图片的数组大小是1.5M,而使用GUIBUILD生成同一张图片的数组与原图片大小几乎一致,请教硬汉为什么?

网友:
当前添加的是位图显示方式,也就是把你的PGN都修改为位图方式了,所以数据很大。

网友:
估计是guibuilder里是把png里的数据直接生成c数组,数据内容还是png压缩后的,变大的那个肯定是解压成bitmap之后再生成的c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