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 EasyARM-RT1052] 准备开工实战:RT1052做GUI配置方案!

楼主(2022-02-16):
原有设计:M0+LCD驱动器+LCD(320*240)。这种LCD驱动器内置16MB的显存,外挂4线flash,与主控通过SPI接口互通,彻底解放主控。
主控要做的只是给LCD驱动器发各种命令(不涉及打点绘图),UI图片之类的预先写入flash。
对于小分辨率屏,这种方案很实用,规划好也能做到30帧刷新率,且可自由控制局部刷新,全屏刷新。
但对各种UI平台的支持应该是不会很友好,因为不能直接绘图。

现设计方案:RT1052+SDRAM+flash+LCD(640*480).
SDRAM:出于性价比考虑,拟选用8MB的SDRAM。双显示区+UI需要的动态内存,容量应该是差不多。
FLASH: 8MB。分为3个区,1区放代码,2区放图片,3区放现场配置文件。代码容量主要取决于UI具体设计,预估3MB。
RTOS:  ThreadX,简单好用。
GUI:    LVGL8。虽然不能像GUIX那么各种酷炫,贵在开发相对简单,实现普通安卓风格的UI还是能做到的。
LCD屏:2.4寸IPS触摸屏(640*480),靠大屏实现拉风效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小屏精致也不错还便宜。

网友:
全志的D1S/F133可以考虑下,性价比比1052好很多。我原来也用MCU去驱动,现在全面往linux下转,因为有好多这种价格有优势的MPU。

网友:
我有个H750 + 8MBqspiFLASH + 480*320RGB565还在犹豫用哪个GUI.

网友A:
8MB的SDRAM少了点,你程序最后可能就是加载到SDRAM中运行的。资源也都加载到SDRA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B的SDRAM少了点,你程序最后可能就是加载到SDRAM中运行的。资源也都加载到SDRAM中

程序跑XIP;
广谱数据放SDRAM,敏感数据放内部RAM;
感觉8M应该差不多。

网友:
LVGL8怎么可能比guix差,效果也好多了

楼主:
物料已落实情况:
1 - RT1052。
2 - 8MB的国产flash,支持133M,QSPI模式,但不支持DDR模式,虽然带宽是一样的,但带宽一致情况下,时钟频率低一些还是件好事。
3 - 8MB的16位SDRAM,166M,VBGA封装。
目前情况下,以上核心器件批量价大概能控制在60左右,还算不太离谱。

4 - 2.4寸LCD:640*480分辨率,RGB接口,驱动也是需竖屏转横屏,批量价预估85左右。
5 - 4G模块:考虑移远或有方的Cat1,具体型号未定,大概50元左右。
6 - 蓝牙BLE:之前用的沁恒,空间足够就加上,不够可以考虑舍弃。

比较而言,只要是不涉及摄像头,视频采集,视频分析,高分辨率显示,MCU还是能够胜任的。
功耗低,开机快,体积小,成本低,天生的杠杠的工业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物料已落实情况:
1 - RT1052。
2 - 8MB的国产flash,支持133M,QSPI模式,但不支持DDR模式,虽然带宽是 ...

2.4寸屏RGB 分辨率居然这么高,方便放个淘宝链接,或着资料看看吗

应该带触摸吧

楼主:
一边筹备样片,一遍着手画原理图,意识到几个新问题:
1 - RT1052支持的SDRAM需≥16MB,之前购买的8MB的 SDRAM作废。而代理商只有32MB的BGA封装样片。
2 - TSOP封装为SDRAM的主流封装,BGA封装的SDRAM一个不好买,一个价格会比较贵。32MB的报价突破20元。
3 - RT1052本身电源所需退耦电容比较多,粗略计算了一下,至少需要30个以上。本着就近原则,有些电容需布在PCB底层,这就比较麻烦了。

简言之:这样的MCU布线复杂度简直就是A7的复杂度,已经失去了MCU所定义的简单易用特点。
或者直接买核心板,似乎也不是希望的理想结果。

网友(2022-05-08):
LVGL照样很炫酷哦

网友(2022-06-24):
想请教一下如何把UI图片预先存到Flash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