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vent(事件广播机制)

楼主(2022-02-16):
对于模块化编程来说,如何实现各模块间的解耦一直是一个比较令人头疼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嵌入式编程,由于控制逻辑复杂,并且对程序体积有控制,经常容易写出各独立模块之间相互调用的问题。
因此通过 event 组件的广播事件机制, 提供了一种模块间解耦的实现方法 (也可以对前后台应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框架需求)
(目前有2个版本, 一个不支持事件消息传递, 一个支持事件消息传递)
(51内核 请切换分支到 51-kernel)

欢迎大家测试反馈问题

gitee: https://gitee.com/Lin_g/event

网友A:
简单看了下,你当前这个中断里面发送消息的话,任务里面查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看了下,你当前这个中断里面发送消息的话,任务里面查询状态?

如果导出的是同步方式的话, 是在广播事件的时候就执行回调函数了
如果导出的是异步方式的话, 是在广播事件后, 在主函数里调用的(Event_AsynchCallback() 函数里调用回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看了下,你当前这个中断里面发送消息的话,任务里面查询状态?

需要看注册的方式
注册的是同步方式, 是在广播事件时就调用了回调函数
注册的是异步方式, 是在广播事件后, 主函数调用了回调函数(Event_AsynchCallback() 函数里面执行回调)

网友(2022-05-01):
缺少事件缓存机制,不能处理多个相同事件,可以参考contiki的事件处理机制。

网友(2022-06-05):
模块相互调用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事件机制来做到相互调用,也就是通过底层驱动给应用层发消息,告诉应用层要调用哪个底层模块,之后应用层在直接调用该底层模块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