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22-02-16):
我用的STM32F407,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需求是对一个器件使用SPI操作,原来设计在外部中断里操作,现在新添加的功能要求在主程序中也需要操作;
   我的解决方案是在主程序操作的时候关闭中断,操作完成以后再打开中断,现在有个疑问是如果在关闭中断期间发生中断,当打开中断的时候是否能进入到中断?
   我看到的是两种说法:1、关闭中断时操作全局中断, __disable_irq(),这样在打开中段__enable_irq()后,如果关闭期间发生中断,当在打开中断后可以进入外部中断,是这样吗?
                                   2、关闭中断时操作外部中断 HAL_NVIC_DisableIRQ(EXTI3_IRQn),处理以后打开中断HAL_NVIC_EnableIRQ(EXTI3_IRQn),如果关闭期间发生中断,打开中断后不能进入中断?
     第二种用法我一直是这么用的,只是中断偶尔丢失也没有影响。

网友:
回帖奖励 +5 个金币

关闭中断了,中断来了,中断标志位应该不置位,所以中断应该就会丢失。

网友:
理解的对。

关闭全局中断的话,来的外部中断会被挂起,重新开启就会恢复,不过重复触发的,仅挂起一次,也就是恢复全局中断后,仅执行一次。

而NVIC的话,就是你没有开启外部中断了,所以不会有中断发生。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改成全局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