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SIS-RTOS简易教程] 能不能解释一下这3个还是5个的区别?

楼主(2022-02-16):
(图片)

网友:
RTOS是CMSIS-RTOS V1封装层。RTOS2是CMSIS-RTOS V2封装层

楼主:
那,rtos2只是做了个封装,速度会差好多?直接用rtx5行不?

楼主:
还有,原版rtx和cmsis_rtx呢,啥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rtos2只是做了个封装,速度会差好多?直接用rtx5行不?

RTX5是标配这个层的,无法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原版rtx和cmsis_rtx呢,啥关系

没有cmsis_rtx这个说法,你的说的应该带CMSIS-RTOS V1封装层的RTX4

楼主:
谢谢! 差不多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