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H7-TOOL增加脱机烧录配置文件导入功能,方便使用(2022-02-17)

楼主(2022-02-17):
有了导入功能,就不需要重复配置了,直接加载之前的配置文件即可。

网友A:
建议把配置文件放在 C:\ProgramData 目录下,这个目录本身就是系统提供给 应用存放数据的(挺多应用都是这样用的)。这样就省去了导入导出管理配置的过程,当然同时保留导入导出功能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配置文件放在 C:\ProgramData 目录下,这个目录本身就是系统提供给 应用存放数据的(挺多应用都是这 ...

谢谢建议。

这种的,可以让用户直接eMMC模拟U盘,复制到U盘里面也行。现在的这个功能主要一些用户想加载下之前的配置,方便修改再使用。

楼主:
已经更新上传到楼主位。

网友:
这样就很方便了,而且不会传达出错

网友:
这个功能终于发布了,等了好久,以为要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