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请问STM32H7的QSPI Flash是否支持划分多个分区

楼主(2022-02-17):
我看给出的例子里面都是将整个QSPI Flash使用fatfs系统使用的一个分区,请问能否实现划分两个分区,一个只读,一个可以读写?

使用Fatfs文件系统
0x90000000 第一个分区
0x91000000 第二个分区

网友A:
如何使用Filex文件系统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使用Filex文件系统实现呢

FileX分两个分区要改驱动,他们的Demo里暂时还没有这个例子。没研究过文件系统的底层代码,所以也不知道咋改。下面是微软给我的答复:
Hi, the fx_media_open function opens one volume each time. The number of FATs does not mean volume count. The second volume needs to be opened by calling fx_media_open too.
In current sample drivers, only the first partition is accessed. See the code in the driver:

         status =  _fx_partition_offset_calculate(media_ptr -> fx_media_driver_buffer, 0,
                                                  &partition_start, &partition_size);

The driver reads partition 0 info only. To enable access to the second partition, you can modify the driver to support multiple partition access. Besides,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read safety issues as the driver may be called from different threads simultaneously.

网友B(2022-03-24):
RL-FlashFS是不是不支持qspi的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RL-FlashFS是不是不支持qspi的flash

可以支持,需要修改接口文件里面的函数实验FlashFS.

基于STM32H7的RL-FlashFS V6.X驱动SPI Flash案例发布(2021-04-14)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037&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