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自制了一个743vi的板子,移植sd卡报告未格式化

楼主(2022-02-17):
通过调试界面可以看到sd卡的容量和序列号,文件系统是未知的程序是裁剪和移植的这个例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amp;highlight=emwin

应该从哪个方向查找问题

网友:
使用的SDMMC1接口吗,如果是的这个仅支持AXI SRAM区做其RAM空间。

楼主:
找到问题了,mci0配置的驱动buff,指向了sdram,而我的设备没有sdram,改到axi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mci0配置的驱动buff,指向了sdram,而我的设备没有sdram,改到axi区域就可以了

好的,解决了就好。

楼主:
继续咨询,现在测试涉及读操作的都会导致死机,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写入正常
ftp操作也一样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