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助一个DMA+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2-02-17):
发送消息,第一次发送从机有接收到,但是收到的数据都是0,后面发送,从机收到的都是上一次发送的内容?

网友:
如果是H7并且开了缓存,那么缓冲区需要特别处理下

网友:
用的你那个F7系列吗,估计是Cache问题。

楼主:
但是,我如果给发送的数组,在声明的时候,设置一个非零的初值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或者字节使用串口循环发送也是正常的.用的是HAL库里的函数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在数据更改之后加一个 SCB_CleanDCache();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在数据更改之后加一个 SCB_CleanDCache(); 就可以了

嗯,看来确实是Cache问题。

楼主:
现在发的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该怎么对缓冲区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