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在背景桌面里面画线,或者2D图形之类的?

楼主(2022-02-17):
请问,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在背景桌面里面画线,或者2D图形之类的?感谢感谢回复
直接用的函数是:
GUI_SetColor(GU I_RED);
GUI_SetPenSize(5);
GUI_DrawLine(0, 200, 0, 400);

网友:
可以,使能桌面回调,在回调的WM_PAINT里面绘制更好,这样不怕你创建了其它窗口后,将其覆盖或者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