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如何实现一个图片的动态显示呢?

楼主(2022-02-17):
想在GUIX上显示指纹输入图片,采用什么实现方式呢?

网友A:
这个例子里面的机械图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子里面的机械图就是

好的,谢谢硬汉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例子里面的机械图就是

这个貌似制式的动画效果,我的指纹是可以动态从模块获取,然后想在屏幕上显示图片的形式,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B:
人工修改图片数组,通知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工修改图片数组,通知刷新。

是不是比如我添加一个icon,然后改数组,然后在设置该图片显示,我的理解对吗?或者说怎么实现通知刷新呢?

网友B:
    GX_RECTANGLE         copy;

   copy.gx_rectangle_left = 0;
   copy.gx_rectangle_right =800-1;
  copy.gx_rectangle_top = 0;
  copy.gx_rectangle_bottom = 480-1;

// jpg图片解码
jpg_decode_test(2, path_buf);

// 通知显示区更新
gx_system_dirty_partial_add((GX_WIDGET *)window, &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GX_RECTANGLE         copy;

   copy.gx_rectangle_left = 0;

谢谢,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X_RECTANGLE         copy;

   copy.gx_rectangle_left = 0;

修改数组就死机呢,应该用哪个控件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X_RECTANGLE         copy;

   copy.gx_rectangle_left = 0;

貌似用guix生成的数组带着转换信息的,不能单纯的替换里边的数据。

网友B:
guix studio资源导出时,可以指定该图片导出到独立文件。按需修改后,下次就不要把该文件加入工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ix studio资源导出时,可以指定该图片导出到独立文件。按需修改后,下次就不要把该文件加入工程即可

1.非常感谢解答,去掉Compress Output压缩输出就是原图格式了,回头试试看是否可行;
2.带alpha channel通道的图片会增加空间吗?回头也试试。

转换原图

转换原图

压缩带透明通道

压缩带透明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ix studio资源导出时,可以指定该图片导出到独立文件。按需修改后,下次就不要把该文件加入工程即可

我的启动LOGO图片就是用BMPCVT转换成*.c原图了,然后映射到一页层地址这么实现,不知道用GUIX怎么实现。

网友B:
资源文件如下:
/* THEME_1__2 pixelmap data                                                    */
extern USHORT DISPLAY_1_THEME_1__2_pixelmap_data[800*480];                // 用户自行定义

GX_CONST GX_PIXELMAP DISPLAY_1_THEME_1__2_pixelmap =
{
    0x00000001,                              /* major version                  */
    0x00000000,                              /* minor version                  */
    0,                  /* flags                          */
    GX_COLOR_FORMAT_565RGB,                  /* Format                         */
    (GX_UBYTE *) DISPLAY_1_THEME_1__2_pixelmap_data,
    sizeof(DISPLAY_1_THEME_1__2_pixelmap_data),    /* the size of pixelmap_data*/
    NULL,
    0,                                       /* auxiliary data size            */
    0x00,                                    /* used for transparent iamges    */
    800,                                      /* width in pixel                 */
    480                                       /* height in pixel                */
};

自己在后台重新填充图片数组,通知GUIX刷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源文件如下:
/* THEME_1__2 pixelmap data                                                    */
e ...

已经试验过了,没有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