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ADC测量电压5V时,诡异的显示2.xx伏

楼主(2022-02-18):
选择的管脚PB1,通道ADC1,CH9。ADC基准源3.3V
接上0V,正常;接上3.3V,正常;接上1.6V,正常。
接上5V,显示两点几伏 ????
这个管脚是5V FT特性的,没什么特别的。 不应该出现这种似乎ADC罢工的情况啊?
5V通过1K限流电阻接到PB1,已经用万用表测量过,PB1端口电压是5V。

哪位大侠碰到过?

网友:
不能高于基准电压

网友A:
这个引脚做模拟方式耐压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引脚做模拟方式耐压不行

5V不会损坏芯片,但是这个ADC转换结果还是匪夷所思。。。。
接上去5V,高于基准3.3V,那么结果AD值应该是4095才对。 可是它却是个中间不确定的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5V不会损坏芯片,但是这个ADC转换结果还是匪夷所思。。。。
接上去5V,高于基准3.3V,那么结果AD值应该 ...

这个确实有点奇怪,感觉可以考虑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2023-02-13):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有点奇怪,感觉可以考虑换个芯片试试。

今天有时间折腾了一下这个电路,不是芯片的问题。
这个ADC端口接一个二极管上拉至3V3,实测端口电压3.8V,大约就是3.3+0.5V(二极管压降)就正常了。

这说明,ADC的端口如果直接接5V,芯片虽然不会坏,但是会造成AD转换值异常。大约是3000 AD值左右,约等于2.4V。

btw,去掉管脚端口的滤波电容1nf,5V经过1K电阻接到管脚端口,AD转换居然可以正常得到4095。。。考虑到ADC端口完全没有电容滤波会造成不确定的误差,这么用法有隐患。

网友B:
你把电容改为100nf在测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容改为100nf在测试下,就知道了

试过470nf的滤波电容,也是不行,AD转换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