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PI主机只接收模式关闭SPI使能后为什么还有时钟输出?

楼主(2022-02-18):
使用STM32G070,一个板子实现主机只接收,另一个板子实现从机只发送,通信波形上发现主机SPI关闭使能后,片选信号已经置高,仍然有8个时钟输出,如图所示,是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应该是还没有传输完毕就操作关闭了吧。

网友A:
谢谢楼主提的好问题,我也复习下,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The correct disable procedure for certain receive only modes is:
1. Interrupt the receive flow by disabling SPI (SPE=0) in the specific time window while
the last data frame is ongoing.
2. Wait until BSY=0 (the last data frame is processed).
3. Read data until FRLVL[1:0] = 00 (read all the received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提的好问题,我也复习下,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除了SPE使能关闭,还要关闭只接收模式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