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43 发热有多大

楼主(2022-02-18):
之前玩f4x7系列不怎么发热电流非常小,最新弄了块H743 最小系统板,发现点个灯,电流去到了160ma,正常吗?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A:
将芯片Flash清空测试下功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芯片Flash清空测试下功耗多少。
一度怀疑是硬件有问题。
Flash清空,小于10ma(量程受限).所以硬件多少没啥问题。感谢教的方法很好用。

自己重新写了代码,跑480Mhz 点灯程序,功率也就60ma。
看来还是得买安富莱开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度怀疑是硬件有问题。
Flash清空,小于10ma(量程受限).所以硬件多少没啥问题。感谢教的方法很好用。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网友:
F4x7跑168MHz,也需要100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芯片Flash清空测试下功耗多少。

清空flash影响功耗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2-03-28):
功耗怎么降下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