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arm_fir_f32使用细节,(状态缓存)大小问题

楼主(2022-02-18):
  • 硬汉哥的例程里面好像写错了,例程里面提到状态缓存大小是numTaps + blockSize - 1,如下图
在实际运行中,发现会死机(进入hardfault),疑似内存访问越界,经过查阅arm_fir_init_f32函数注释要求后得,该状态缓存大小应该为2*numTaps + blockSize - 1
如下图
按照要求更改后,运行正常,没有再次出现死机状况

网友A:
这个是1.9.0版本DSP新增的一个Helium状态缓冲,这个是单片机版的NEON,是供Cortex-M55内核使用的,
我们M3.M4,M7不使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9.0版本DSP新增的一个Helium状态缓冲,这个是单片机版的NEON,是供Cortex-M55内核使用的,
我们M3 ...

哦,是这样子,多谢大佬指教。我用的M7内核,虽然不需要用这个状态缓冲,但是如果不给够内存会死机是为什么?期待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子,多谢大佬指教。我用的M7内核,虽然不需要用这个状态缓冲,但是如果不给够内存会死机是 ...

我一直采用你楼主位的方式用的,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采用你楼主位的方式用的,没有发现问题。

好的,我再找找其他问题,谢谢硬汉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