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H7-TOOL混合脱机烧录以及1拖4不同的通道烧录不同的程序操作说明(2024-08-07)

楼主(2022-02-19):
【应用场景】
原本TOOL的1拖4是用于同时烧录相同程序给目标板,但有时候一个板子上有多个不同的MCU,

客户希望仅通过一个TOOL就可以完成对板子上多个MCU的烧录,也就是1拖4不同的通道烧录不同的程序,此贴为此制作。

【实验目标】

由于这个属于定制需求,需要简单修下目标文件,后面升级也将做到TOOL的一键生成按钮中。

我们本次的实验通过1拖4转接板,依次接STM32F070,AT32F435,CH32F203,SAMD21。

【操作步骤】

1、先单路,不使用转接板,接目标进行测试,主要是方便验证制作的文件是否有问题,推荐这里单独在User文件夹下新建个文件,方便管理。

2、依次生成STM32F070,AT32F435,CH32F203,SAMD21的工程配置到TOOL里面。

注意加载的固件名要不同,输出文件名也要不同:

3、修改4个lua配置文件

操作TOOL进入eMMC磁盘

进入路径:

(1)4个LUA文件,AT32F435.lua,CH32F203.lua,SAMD21.lua,STM32F070.lua,后缀全部修改为 .luax ,目的是脱机浏览时会隐藏
(2)4个LUA文件,AT32F435.luax,CH32F203.luax,SAMD21.luax,STM32F070.luax都打开,将其中3行代码注释掉(dofile),并保存,两个横杠就是注释掉,或者干脆删掉也可以的。操作完毕后记得保存
       --dofile("0:/H7-TOOL/Programmer/LuaLib/fix_data.lua")
       --dofile("0:/H7-TOOL/Programmer/LuaLib/prog_lib.lua")
       --dofile("0:/H7-TOOL/Programmer/LuaLib/machine_if.lua")

(3)操作完毕后,在eMMC磁盘的这个文件夹下创建两个文件,一个1拖4顺序烧录不同文件.lua,一个1拖4顺序烧录不同文件.ini

一个1拖4顺序烧录不同文件.lua的内容如下:

特别注意,我们这里编辑的顺序是AT32F435, CH32F203, SAMD21, STM32F070,大家在1拖4转接板上的器件顺序也应该是这个:

--以下快捷方式将显示在PC软件界面-------------

--下面的注释将显示在H7-TOOL液晶屏
Note01 = "AT32F435, CH32F203, SAMD21, STM32F070"

TVCC_VOLT = 3.3

--UID加密和产品序号处理文件
dofile("0:/H7-TOOL/Programmer/LuaLib/fix_data.lua")

--公共lua子程序
dofile("0:/H7-TOOL/Programmer/LuaLib/prog_lib.lua")

--烧录机台接口程序
dofile("0:/H7-TOOL/Programmer/LuaLib/machine_if.lua")

function start_prog(board_type, ch_num)
        local re

        pg_write_c_var("MultiProgMode", 1)       -- 1拖4转接板,烧录其中1路
        pg_write_c_var("MultiProgSwitchPin", 0)  -- 烧录第1路
        pg_write_c_var("MulSwdActive", 1)
        dofile(f_getdir("proglua").."/AT32F435.luax")
        re = start_prog_0(board_type, ch_num, 1)         --烧录第1个芯片,统计次数
        if (re ~= "OK") then
                return re
        end

        pg_write_c_var("MultiProgSwitchPin", 1)  -- 烧录第2路
        pg_write_c_var("MulSwdActive", 1)
        dofile(f_getdir("proglua").."/CH32F203.luax")
        re = start_prog_0(board_type, ch_num, 0)         --成功后烧录第2个芯片,不统计次数
        if (re ~= "OK") then
                return re
        end

        pg_write_c_var("MultiProgSwitchPin", 2)  -- 烧录第3路
        pg_write_c_var("MulSwdActive", 1)
        dofile(f_getdir("proglua").."/SAMD21.luax")
        re = start_prog_0(board_type, ch_num, 0)         --成功后烧录第3个芯片,不统计次数
        if (re ~= "OK") then
                return re
        end

        pg_write_c_var("MultiProgSwitchPin", 3)  -- 烧录第4路
        pg_write_c_var("MulSwdActive", 1)
        dofile(f_getdir("proglua").."/STM32F070.luax")
        re = start_prog_0(board_type, ch_num, 0)         --成功后烧录第4个芯片,不统计次数

        return re
end

一个1拖4顺序烧录不同文件.ini的内容如下:

Locked = 0
ProgramLimit = 0
ProgrammedCount = 1
ProductSN = 0

将这两个文件保存到eMMC此路径后,退出eMMC磁盘

(4)TOOL重新上电,操作显示屏,注意选项1拖第1路

选择我们创建的这个文件一个1拖4顺序烧录不同文件.lua,然后就可以操作TOOL的实体按键执行脱机烧录

4路全部烧录成功

【完整配置,方便参考】

分享下Multi文件夹完整文件,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A:
该案例实现单路烧录,自动识别CPU型号烧录不同文件。

操作步骤:
1、分别制作单个芯片的烧录配置文件,放到同一个文件夹
2、修改2个lua配置文件
   - 更名为 .luax (脱机浏览时会隐藏)
   - 其中3行代码注释掉(dofile),2个文件都要改
       --dofile("0:/H7-TOOL/Programmer/LuaLib/fix_data.lua")
       --dofile("0:/H7-TOOL/Programmer/LuaLib/prog_lib.lua")
       --dofile("0:/H7-TOOL/Programmer/LuaLib/machine_if.lua")

3、修改”自动识别不同芯片.lua”
    - 可更名,同步的ini也需要更名
    - 修改其中的dofile()中的 .luax文件名为第2步的文件
    - 其中 f_getdir("proglua") 是V2.14固件新增的API函数,用于获得lua文件的绝对路径. 之前的固件无这个函数,可使用决定路径。
      比如:0:/H7-TOOL/Programmer/User/Demo/自动识别不同芯片/demo_STM32F429.luax
    - 使用相对路径,这个文件夹可以复制到User下任意目录。绝对路径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案例实现单路烧录,自动识别CPU型号烧录不同文件。

网友B(2024-06-26):
烧录时候,提示数据文件名过短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录时候,提示数据文件名过短是什么意思

文件路径应该不对,比如a.bin,a.lua,这种的至少5个字符,系统检测到你的字符小于5,所以就会提示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件路径应该不对,比如a.bin,a.lua,这种的至少5个字符,系统检测到你的字符小于5,所以就会提示这个。

我看最新版的H7_Tool,关于下载算法导入到tool这个操作,pdf教程,和软件不一致。
上图pdf演示。下图实际软件烧录界面(没有2/3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最新版的H7_Tool,关于下载算法导入到tool这个操作,pdf教程,和软件不一致。

上图pdf演示。下图 ...

2024版H7-TOOL操作手册PDF版(2024-03-2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447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24版H7-TOOL操作手册PDF版(2024-03-2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44 ...

谢了,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自己的下载算法,烧录时候,提示targe_flash_init error。有过类似的情况嘛。像是初始化失败。STM32Programmer下载时,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了,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自己的下载算法,烧录时候,提示targe_flash_init error。有过类似的情况嘛。 ...

你这个算法要在MDK下载可以正常下载,TOOL才可以正常使用,CubeProg和MDK的算法实现是略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算法要在MDK下载可以正常下载,TOOL才可以正常使用,CubeProg和MDK的算法实现是略有区别的。

我懂你意思了,不过暂不探究。
我刚才看有个设置,默认界面是烧录界面的设置。我设置之后。开机后默认是烧录界面。但是现在长按C,没办法返回主界面。顶多只能到达选择1串几的那个界面。在这个界面长按C,没法实现返回上一层的功能了。长按S回到烧录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懂你意思了,不过暂不探究。
我刚才看有个设置,默认界面是烧录界面的设置。我设置之后。开机后默认是 ...

H7-TOOL进入脱机烧录启动模式和退出脱机烧录启动模式设置方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36

楼主(2024-08-07):
花些时间,正式更新1拖4烧录不同芯片功能,详见楼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