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求助] J-Link 仿真失败

楼主(2022-02-19):
使用环境:
1-MKD5版本:V5.26

2-JLINK版本:

3-使用STcubeMAX配置的工程,使用的是APM030C8X芯片。烧录程序成功 各项初始化都没问题。LED也能正常点亮。但是在进入仿真debug时候,单步调试出现下面错误,出现错误后系统自动弹出仿真界面。

直接打断点是可以跑到程序位置的。只是调试出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
1-问题原因是ST030内核是M0,极海030的内核是M0+ 。
2-因为我工程是STcube配置的属于M0内核。但是我在jlink仿真烧写时候选择M0+内核。导致的错误
3-Jlink烧写仿真时候选择对应内核就就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