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 运行闪退

楼主(2022-02-20):
跑过群里licpatcher64a的文件,运行就闪退,后面试过很多版本都一直闪退了,回不去了!!!!

启动到Restonring Desktop:CMSIS-Pack或者Restonring Desktop:main就闪退了。

网友A:
遇到过闪退问题,换个盘符重新安装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闪退问题,换个盘符重新安装下试试

试了还是不行,现在是搞死了,我从IAR8.30到最新版本9.202都装了一遍,都不行,打开就闪退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

是两个依次注册的吗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910

另外你的IAR版本多少,是IAR9.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个依次注册的吗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910

是的,我现在卸载以后改装什么版本都不行了,所有版本IAR都闪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卸载以后改装什么版本都不行了,所有版本IAR都闪退了

那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