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选出下面几个展示中你认为错误展示,或者说“伪科学”

楼主(2022-02-21):
(1)通过特殊镜头,可以看到被激光打磨后的芯片丝印

(2)柔性点阵屏

(3)点灯

(4)贴片数码管

网友:
1应该是伪的 直接给你刮了,还怎么看,皮都给你刮了,怎么看纹身
2应该是可以的,毕竟LED灯带都有了
3感觉应该也是可以的,毕竟无线充都有了
4应该也是伪的,控制晶码管至少要8个控制线,这里看不到只看到两个线。

网友:
全部都是真的。技术上不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