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DMA不会触发Cache,故应无效而非Clean

楼主(2022-02-21):
我将IRAM3的Cache关掉,用DMA传输ADC数据到IRAM3,串口再从IRAM3读数据。
在DMA传输完成,SCB_CleanDCache_by_Addr后,串口发出的数据,前部80字节都是0,需要使用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才能正常。

后来想了想,Cache在CPU核和总线桥之间,DMA是不会触发Cache的,如果Clean,就把Cache中的数据覆盖到DMA传输的数据上了,而此时Cache
中的数据是CPU初始化buf时写入的0,所以串口读出的buf前部是0.
这里应该无效,使CPU直接从RAM中读数据。

网友A:
总结来说就是,DMA传输前,需要将数据刷到实际缓冲地址,需要Clean操作。

DMA传输后,需要读取最实际缓冲地址最新数据,需要无效化操作。

网友B:
可以看看 管理基于 CortexM7 的 MCU 的高速缓存一致性.pdf 里面有例子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来说就是,DMA传输前,需要将数据刷到实际缓冲地址,需要Clean操作。

DMA传输后,需要读取最实际缓 ...

传输前,如果CPU对BUF进行初始化,就需要Clean,如果没操作,那就不必要。
DMA不会触发Cach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 管理基于 CortexM7 的 MCU 的高速缓存一致性.pdf 里面有例子有图

能把文档传上来么?谢谢o( ̄▽ ̄)d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输前,如果CPU对BUF进行初始化,就需要Clean,如果没操作,那就不必要。
DMA不会触发Cache。

准确的说是将CPU写到Cache里面的最新数据刷到实际地址空间。CPU得这部分数据有更新,就刷,没更新不用刷。

网友C:
你已经关闭了SRAM3的D-Cache,不应该有楼主说的的逻辑,可能配置有点问题。

网友:
参考文档:AN4839 Level 1 cache on STM32F7 Series and STM32H7 Seri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已经关闭了SRAM3的D-Cache,不应该有楼主说的的逻辑,可能配置有点问题。

哦,描述有点问题,AD数据是DMA到AXI,程序把数据塞到IRAM3的串口BUF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把文档传上来么?谢谢o( ̄▽ ̄)d

[Cache] TB3195管理基于 CortexM7 的 MCU 的高速缓存一致性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577
早就传过了,有中英文版本,demo 我也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che] TB3195管理基于 CortexM7 的 MCU 的高速缓存一致性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 ...

谢谢,(●'◡'●)